请教有关NEC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8位定时器50、51、52还有H0、H1、H2都有什么区别?我在选择定时器的时候应该怎么选?

网友:
手册里面会介绍他们的区别阿。

网友(2009-10-19):
同意一楼观点

网友:
根据operation mode和计数时钟源选择

网友(2009-12-07):
同意楼上

网友(2010-02-08):
5n和Hn系列应该是功能不同吧,比如说输出PWM功能方面,一个的脉宽可调,一个只能输出方波。
单个系列内部应该是分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