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 盖子飞掉了一个

楼主(2009-08-26):
盖子找不到了,不过还能飞,是应该换一个还是用蜡封一下,或者怎么处理一下

网友:
宁可就这么敞着也不能乱封,可以考虑忍着。

网友:
ENC-03里面是压电叉,就是要检测微小形变的
不能直接用蜡封,否则输出就不对了

楼主:
不封也不行,现在彻底坏掉了。看来之前得加固一下

网友:
我也飞掉过两个 安全起见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装上新的以后边上点一点502,把盖子粘到底座上。

我焊接时也不小心碰掉过盖子,有的批次的ENC-03盖子掉了还能用,有的就不行了。有的批次盖子和GND相连接,有的没有。

网友:
【楼主位】 no777

换一个! 换是30元的事, 不换导致炸机就不是30元的事了

网友(2009-10-13):
上个图看看呗

网友:
摔得够猛的了,盖子 也能掉了

网友(2013-04-18):
请把盖子里面的照片拍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