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机组装完成问题出现

楼主(2009-08-26):
最近整机组装完成,可是1号和2号电调很热烫手 3号和4号没问题  但是飞行正常  请假大家是哪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位】 make

你是自己DIY的还是买的套件装的?还有你机机的具体情况也描述清楚,要不大家也帮不了你,比如说用的什么电机、桨等情况。

网友:
发错了 抱歉

楼主:
我是买的PCB 自己焊的   电机是新西达2212 1000KV  浆是9050三叶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一切正常  飞行也是正常   但是有一个电调(3号)温度很高   新手只能描述这些

网友:
看看是否重心偏向了发烫的电调。我以前总有一个电调容易烧,后来发现那轴负重太大,调整重心就好了

网友:
to 【楼主位】 make

仔细检查下你的电调板元件的参数是否正确。。很有可能是你的哪个电阻焊接错误了。用万用表逐个的测量电阻。。大部分是可以测出来的,极个别的电阻在3.15左右(带板,不上电源测试)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也是,最后发现是桨夹偏心,导致旋转时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