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delphi 中自定义函数里面访问外部控件的方法?

楼主(2009-08-26):
请问 delphi 中自定义函数里面访问外部控件的方法?
例如,我在FORM窗体中有控件memo,我想在每次掉用我的自定义函数时在memo窗体中添加一行注视,当然,这个实例没有实际的用处,就是不知道如何在自定义函数中去访问外部已定义的控件,和对该控件进行操作。

网友:
DELPHI中,控件都是以对象形式存在的,FORM窗体就是一个对象,你可以把自己的自定义函数定义为窗体对象的一个成员函数,这时窗体内部的其他控件对你的函数来说就是可见的,你可以直接用控件名进行访问。如果自定义函数不属于窗体对象,那么就要在运行时获得窗体对象实例的句柄(就是指针),才能通过指针的方式对窗体的成员控件进行访问。

网友:
把控件以函数参数方式传递

楼主:
【1楼】 Appcat 苹果猫
"你可以把自己的自定义函数定义为窗体对象的一个成员函数"->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来定义呢,我是初学者,多多见谅,能否给以个实例呢,谢谢,期待你的答复!

【2楼】 Anymcu
把控件以函数参数方式传递,这个方法我现在能实现,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在单元有引用的情况下。可以用窗体实例名加点加控件名的办法 。

例如  form1.memo1.lines.append('xxxxxxx.............')

楼主:
恩,这方法可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