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热器 调节器,改选哪一个方案?

楼主(2009-08-27):
1 调节电热器的电源电压的大小;要求显示电热器的实际功率。

2 一定周期时间内,调节电源的通断时间达到调节效果。

都要求有 电位器或编码开关 调节

哪一个方案成本低, 稳定

网友:
用了编码器,还要显示功率,成本很高。

楼主:
我考虑的是  调压的话用电位器,      控制通断的话,用编码器

网友:
要给出
1. 电源
2. 热功率
3. 成本限制

楼主:
电源220V
最大功率1KW
成本 按500的量算  30元以内

网友:
1 调节电热器的电源电压的大小;要求显示电热器的实际功率。

2 一定周期时间内,调节电源的通断时间达到调节效果。

都要求有 电位器或编码开关 调节

电源220V
最大功率1KW
成本 30元
----------------------------------------------------------

汗,买个吹头发的看看,那个最最便宜也要50元,没有上述任何功能,只能加热和吹风

楼主:
单单电路部分30元

网友:
方案1:电位器+全晶体管做过零检测移相+可控硅+功率表头+PCB+低压电源 不低于50元
方案2:电位器+集成可控硅控制+可控硅+功率表头+PCB+低压电源 不低于80元
方案3:编码器+小小51+AD+数码管+PCB+低压电源 不低于40元

上述都不是隔离的,很危险,加隔离每种再加20元
不用显示 方案1可做到30元内,拆个调光灯仿一下。

网友:
“调节电热器的电源电压的大小”,因为功率有1kW,做到¥30一下不太容易(用可控硅调压实际上是脉宽调制)。
“一定周期时间内,调节电源的通断时间达到调节效果”,也就是脉宽调制。这个方法效率较高,¥30可以做到。
“要求显示电热器的实际功率”,需要知道负载的特性就可以通过等效电压来推定。对于电热器来说可以认为是较为理想的纯电阻,但它阻值可能与温度有关,需要进行校正。

网友:
lz的东东到底用在哪?

网友:
江浙应该可以做。48V/1.8A的电动车充电器18块零售都能做。

网友:
可以做得出
方案: 1。采用阻容降压,稳压二极管产生5V电源      2元
       2. 采用笔段式LCD                           2元
       3. 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作过零移相调功        10元
       4. 采用电阻过零触发                        0.1元
       6. 用ADC转换电位器值                       1元
       电路板等其它元件                           6元     25元左右
我做过类似的产品,并出量1W,但没加LCD 用LED

网友:
ls好主意,笔段LCD用得好。

方案其他元件
1000W/220V 4.5A,可控硅3瓦多管耗,加散热器,共计人民币3元
过零判断外围元件,需加人民币2元
上述耗费PCB约1元

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性较差,热地。
上个小变压器,需加人民币3元
电位器系金属元件,需对可控硅加隔离,线圈型触发需加人民币2元,光耦型+附加电源需加人民币5元

网友:
可控硅和单片机一起10差不多,如功率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元件的,电位器外加塑料手柄,只要大于2.5mm的安全间距热地也是安全的, 如加上小变压器可能30元有点难。 用可控硅对于负载是容性的不好,最好是电阻性的。

楼主:
我这是设备上用,一个设备上有100组左右,电位器带有 旋钮,另外可以子啊总开关处配漏电开关
原先用的是 一个固态调压器+电位器+电压表 因为接线和安装都比较麻烦,而且长期有需求,所以我就想做成一体

网友:
上面的方案是负载常量的情况才行,对相应负载来设定功率。负载大还要做成反馈系统来测量功率的话,30元我想真的太难了。

楼主:
2 一定周期时间内,调节电源的通断时间达到调节效果。

这一个不要求显示功率,显示周期时间内接通的时间,另外 电源电压用 AC220 成本高的话 可以另外配开关电源

网友:
出个便宜方案,
不用可控硅调压,只用可控硅控制通断,电位器调模拟方波发生器占空比,频率低点就行,只要15元。
显示时间自己解决,10块差不多

网友(2010-05-03):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1-07-30):
mark~30块的成本。。。节省成本起来真是各显神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