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cube2 烧录 78F0535A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我使用的16PIN 连接线的6条线烧录, GND Reset_Out RXD VDD TXD FLMD0

CLK线不接,使用目标板上面的晶振,在QBP里面选择UART-EXT-OSC

为什么总是报 No response from Target Device. (Reset)错误呢?

有没有人这么烧录成功的?

楼主:
另外,请教Minicube2烧录是不是只能使用UART6口 不能使用UART0口 谢谢

网友:
个人建议连接CLK,不要用外接晶振
可以使用UART0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