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封和金属壳封装的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27):
就是TO-220的,但是有的金属壳的,有的是塑封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那种好一点,价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金封的功率大。

网友:
自然,价格也有差异

楼主:
从未用过塑封的,昨天买20个IRF640,老板问我要塑封的还是金属壳的,我说有什么区别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就塑封的吧,当时还没认真看就走了,今天一看居然是ST的,不是IR,他那里写的是IR专卖,NND,2块一个,幸亏只买了20个,还买了10个330UuH的贴片电感,2.8A的,也是2块一个,不知道买贵没有

网友:
过去金属封装的可靠散热大,现在反倒是塑封的可靠,但是散热肯定不如金属壳的。尤其是三极管是这样。选择的时候最好选择最近几年生产的。

网友:
TO220都是塑封,金属散热器的后缀T,塑料散热器的后缀TF,只是在T的散热器外包一层高导热塑料,价格稍高
要是功率不太大,用塑料散热器的问题不大,绝缘好处理
功率大还是认传统比较好。

网友(2019-07-11):
塑封管子可以直接装散热片与金属封装垫矽胶垫散热效果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