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 already open 怎么解决,求救!

楼主(2009-08-27):
再问下 port already open 怎么解决?
说明:这框我没写的,而自己写 的        打开串口失败则弹出AfxMessageBox("cannot open serial port")框框的,但是失败时没弹出!却弹出port already open这个框框,这到底是why呢?郁闷。。。

楼主:
怎么没人看的?

网友:
懒得理你,乱改帖子!

楼主:
明白,谢谢LS,再问下 port already open 怎么解决?

网友:
貌似在调试串口程序吧?
port already open

try
{
   Comm.Open()
}
catch(CException &e)
{

}
//
问奇怪的问题最好先贴代码

楼主:
回【5楼】 xukaiming
是在调串口的,第一次写的串口程序,就头疼了。。。
void CSCOMMTEST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trl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XData+=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
}

void CSCOMMTESTDlg::OnOpenportbutton()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FALSE);

        m_ctrlComm.SetCommPort(3);   //选择com3
        if( !m_ctrlComm.GetPortOpen())
        {
                m_ctrl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AfxMessageBox("open serial port");
        }
        else
        AfxMessageBox("cannot open serial port");

        m_ctrlComm.SetSettings("4800,n,8,1"); //波特率4800,无校验,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m_ctrlComm.SetInputMode(1);  // 以二进制方式检取数据
        m_ctrlComm.SetRThreshold(1); //参数1表示每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有多于或等于1个字符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trlComm.SetInputLen(0);   //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
        m_ctrlComm.GetInput();       //先预读缓冲区以清除残留数据
}
看看有问题不?再声明下用的是USB转的串口的!!

网友:
弹出port already open这个框框

是因为MSComm控件可以捕获错误8013,自己弹出的。端口已经打开。

楼主:
但是还是通信不了啊。?

网友:
哦,你说的这个意思啊。

com3是系统他用的,你不能使用。

网友:
一般分配给 Modem

楼主:
不是的,我详细检查过了,com3是USB转的串口来的,是不是VC程序有问题啊?一直都通信不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你等会。我帮你试一下。

楼主:
你太好了。。。

网友:
好像程序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串口被占用了。

安装usb串口的时候可以选择其它串口吗?

网友:
建议:
1、把所有用到这个串口的软件关闭。
2、运行串口调试助手,看可不可以打开 ----- 如果不可以打开,重启试试,有可能是某个后台程序占用串口
3、如果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打开,则把串口调试助手关闭,运行你的程序 ------ 如果此时报错,则检查你的程序有没有可能多次打开串口

网友:
发两个软件,一个虚拟串口,一个串口助手。

先用串口助手看能不能打开COM3。如果不能检查自己的COM3。

用虚拟串口虚拟出COM4,COM5。

串口助手设置成COM4,自己程序设置成COM5。2个互发调试。

楼主:
用串口调试时,是可以打开的,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不VC程序的问题了,但是我对vc了解又不多。所以问题就还不会解决。
好的,我试下用虚拟串口自发自收行不行先。。

网友:
奇怪了啊,你那个程序在我的电脑上没问题 啊

楼主:
是程序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2011-05-03):
说明一下,Mscomm控件的GetPortOpen函数仅能判断本程序自身的串口状态,其他程序改变的串口状态由事件响应自动处理,顶一下zhenke发的虚拟串口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v6.rar工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