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 内部RC 3.3V不工作 有没有道理??

楼主(2009-08-27):
现在用HT1621B做驱动,发现3.5V以下不工作(SEG)无波形出来,3.5V以上正常.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其原因最有可能是软件配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请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那这个HT1621B的血统是否纯正值得深切怀疑,据知情人士透露:1621B价格3¥以内的,基本是混血儿和Z.Z.。

楼主:
封装是LQFP的,4块多的貌似是原厂的.除了这个原因外,比如1621 的外围电路会不会影响?或是软件设置会影响??

网友:
查软件驱动看看。

楼主:
3.5V以上能正常显示,说明设置的参数没问题.时间方面是先上电延时1S,然后设BIAS SYSEN RC256 LCDON.完了写数就OK了,电压3.5V以上能正常显示,以下不显示.如果显示以后不断电将电压调到2.7V,LCD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2.8V 的成品出过20K的货。没有出现过是电压低的问题。不同电压外面那个电阻也要调整。

楼主:
VLCD上的电阻是要调整的,VCC越高电阻也要越大.但这个电阻不会影响工作电压的.
现在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电压低于3.5V时内部RC上电不起振,因为SEG没有波形输出.高于3.5V时RC能正常起振,1621工作时将电压调到2.8V,因为RC已经起振,所以LCD能继续工作.
现在真是没办法搞了!!

网友:
//------------lcd-----------------------------------------------------------
#define    BIAS     0x29
#define    SYSEN    0X01
#define    LCDOFF   0X02
#define    LCDON    0X03
//-------------------------------

  SendCmd(BIAS);   //1/3
   SendCmd(SYSEN);
   SendCmd(LCDON);
   All_Z();   //清屏
********************************
上面是我的初始化程序,HOLTEK-1621标上了2.4V-5.2V,这个不用怀疑,推出来也不是1天2天,1K2K的量了。
看一看电源是否干静。或你的MCU不支持低电压等。不防贴上个电路图。明了点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
初始化部分
#define NORMAL        0xe3
#define RC256         0x18
#define BIAS          0x29
#define SYSEN         0x01
#define LCDOFF         0x02
#define LCDON         0x03
延时200ms
         SendCmd(BIAS);
        SendCmd(SYSEN);
        SendCmd(RC256);
        SendCmd(LCDON);
3.5V以上没问题的,和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原理图不知道怎么贴,不好意思.
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上面有射频部分,射频部分工作正常,单片机是mega48,2.7V以上工作没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偏偏碰到这鬼问题!!!
还有,用的1621b 是LQFP封装的

网友:
我用的是SOP的  LQFP 先看外面的电源VCC和GND 都正确否。(1621是很省电的,有时外面漏电进去也可工作的)
电路也不复杂,软件也简单。先软件做个最小系统查找吧

楼主:
非常感谢!!硬件连接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先放一放,等到最后再来解决,,倒是后我会将结果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
今天这个问题终于搞定了,先谢谢各位的热心.
原因主要是WR的脉宽太小了,不到1us.这样的电压高的话1621能认到,电压低的话就收不到数据了.
Datasheet上3V下WR的宽度最小为3.34uS,实际测2.7V 1uS就行了,不过保险的话还是要大于3.34uS为好.

网友:
狂汗中.............

忘记了数字芯片的一个共性:电压低了,能支持的最高速度也会下降。
我对外设的时钟测试除了看手册数据作为依据,实际应用,如果不是时间太紧,都会至少放宽一倍以上的操作延时,稳定压倒一切啊。

网友(2012-05-24):
挺好 ,这是个实战经验的帖子!

网友(2012-12-22):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的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