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cc下malloc和数组占用空间问题

楼主(2009-08-27):
看到bozai在讨论他的mp3程序时说做sd卡fat文件系统时malloc比数组要节省ram,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82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ozai&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135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malloc&bbs_id=1000

难道mega64的ram用数组的方式来操作fat文件内容,空间不够用?

网友:
数组是静态分配,malloc是动态分配,所谓不用的时候就能归还,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节省SRAM

楼主:
哦,找了些资料,windows编程或单片机操作系统编程才有这个概念吧?单纯对单片机编程
如果在一个函数中定义1个数组,函数返回后数组分配的空间其他程序还应该重用吧??

网友:
怎么说呢……好的编程规划里面也可以拿数组复用。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很好的
屈驾一个复用的数组,用malloc也许更适合一些……但是如果数组复用都不能很好处理
那么malloc的存储器能不能很好的使用和释放——很值得担心……

楼主:
谢谢,说的很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