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MP3播放器之LPC2148版之补充升级!

楼主(2009-08-27):
修改自NXP官方的资料software.mp3.player.lpc2148.zip,原项目文件是corssworks for arm 项目,移植到了keil下编译测试通过。
  个别文件稍作修改,能支持2声道MP3文件,可以使用R_2R网络 + PWM实现16位音频输出!(2148的PWM足够用了,呵呵)。
  流畅播放44K 128bpsMP3文件没有问题!(不支持中文文件名!)
  下面是整个keil项目文件共享一下,喜欢的可以试试,lpc2148最小系统就可以。

  另外本人尝试修改FPM_ARM的优化,没有成功,期待高手实现!

网友:
音质如何呢?为何不考虑用IIC接口的专门音频DAC?

网友:
好,不错,LPC2148没I2S接口,所能不好直接接I2S器件的.I2C器件放音频不好使吧!

楼主:
有关PWM实现16位音频输出部分请参考:
“单芯片WAVE播放器之LPC2103版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39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pwander&bbs_id=9999
上面这个号称“可达到CD音质”,主要是PWM的低通滤波器部分可能要好好做做。
开始做这个东西时主要是想实现44K 128bps MP3软解码。

网友:
我把这个移植到ADS环境下,测试的时候喇叭只有电流声,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efsl和libmad的ADS 移植ourdev_481219.rar(文件大小:283K) (原文件名:lpcmp3.rar)

网友:
没想到LPC2148 这样的都能做软解压了.厉害

网友(2009-12-01):
好东西,有时间移植到S3C2440上测试下~

网友:
MP3软解码~~~~STM32肯定不行 了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
收下试试!

网友(2011-03-10):
急~!楼主,我下了你的keil的MP3代码,板怎么不会叫……

网友(2012-04-22):
是用PWM输出声音还是用DAC啊,我的板子也叫不起来啊,还请楼主明示

楼主(2012-05-31):
SPI读取SD卡内的MP3文件,PWM实现16位音频输出!我当时都是飞线试的,具体哪2路只能看软件里面的设置了!software.mp3.player.lpc2148.zip用的是芯片自带的DAC单声道播放MP3的。

楼主:
http://www.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N10583.pdf 官方参考文档,

楼主:
http://ics.nxp.com/support/docum ... .player.lpc2148.zip  原项目文件链接,比较一下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2012-10-25):
看来要好好练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