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能不能实现显示两通道的差值波形

楼主(2009-08-27):
是不是一定要差分探头,谢谢

楼主:
如图中的两个通道波形

网友:
我相信商品化的一般都有吧,泰克的是有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上位机?

网友:
差值?
math菜单里面减一下?

网友:
好多数字示波器都有吧  就是A-B就可以了
当然要共地吧

楼主:
4楼说的对的谢谢

网友:
math功能数字示波器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