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 DVD的问题,皮肤触摸到耳机插孔。有很麻的感觉。

楼主(2009-08-27):
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使用外接电源供电。皮肤触摸到耳机插孔。有很麻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静电。
怎么能消除这个静电呢?
要不很恐怖,因为是外接电源。不经意碰到就会吓一跳

网友:
这个很正常,是开关电源那的EMC电容的作用.

楼主:
to 【1楼】 rainbow 老陈

有办法消除吗?

网友:
不接触到就行了,戴绝缘手套也行,将耳机孔用不干胶粘上,再开个洞,要不将就用外部电池供电,还不行就将它接大地,再不行就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
1.打开电源壳,找到里面的蓝色的Y电容,剪掉,合盖,OK。
2.不用外接电源。
3.继续忍受,尽量不要接触皮肤。

网友:
这个感觉与各人所处的位置有关,因为总要有通道才有电流流过,
那么如果你处于绝缘位置,自然感觉不到,如果........

网友:
正常现象,除非剪掉开光电源里面的那个EMC电容,这个电容跨在220V和地之间, 注意这个地和板子的地连通的. 这个电容一般和变压线圈,光耦并排分布的.
我的电脑,手机,PSP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所有能过安规的开关电源,都会有这种情况,不加此电容的话,EMC很难通过的,EMC过不了,安规证书没法拿到手。

网友:
正常的,电源没有三腿插座.和人的敏感度有关系,还和地板结缘情况有关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的插头不符合安规。

网友:
开关电源只要没接大地,都会有,
不相信用数字万用表打一下,输出不管正负,对大地测一般有75V或150V交流,视市电整流模式而定
拆掉电源里边那个电容就没事了,在没接地的情况下,那颗电容对用户来说没有一点用,反而画蛇添足,
不过测EMC的时候,没有那个电容过不了,高频开关型次级傍在市电上也比悬空要好,当然只是对测试结果好

网友(2011-12-19):
原来这样

网友(2014-07-16):
不接触到就行了,戴绝缘手套也行,将耳机孔用不干胶粘上,再开个洞,要不将就用外部电池供电,还不行就将它接大地,再不行就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