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串口监控软件

楼主(2009-08-27):
以前在坛子里面下过,也用过,但是可惜当时觉得没用,现在却怎么样都找不到。
所以麻烦一下各位坛友,指明一下方向了。

它的特点是这样子的: 1 它能监控串口的数据流
                     2 它不占用串口,别的串口调试程序可以打开串口进行发送和接收工作。

不知道坛友是否还记得这个软件,请麻烦告知一下,名称,或者给个链接吧。
找得好辛苦。

网友:
源码,不占用串口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可以用试用版的,也很好用。另外还有免费版的,功能相对简单些。

         http://www.sudt.com/cn/st/

网友:
还有个微软的更牛
Portmon 是一个用于监控系统串口(因为modem用串口,所以可以用它来监视modem的进出数据了)与并口活动的工具。它不但可以监控本地机的串口与并口,而且可以通过TCP/IP协议监控其它计算机

网友:
Portmon for Windows v3.02
作者:Mark Russinovich

发布日期: 2006年11月01日
简介
Portmon 是用于监视和显示系统中所有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活动的实用工具。它具有高级筛选和搜索功能,使其处理以下操作的功能强大的工具:探索 Windows 工作的方式、查看应用程序如何使用端口,或跟踪系统中或应用程序文件配置中的问题。

Portmon 可在 NT 4.0、Win2K、XP 和 Server 2003、Windows 95 和 Windows 98 上运行。

返回页首
Portmon 3.x
Portmon 版本 3.x 引入了许多强大功能。

远程监视:从任何可通过 TCP/IP(甚至通过 Internet)访问的计算机中捕获内核模式和/或 Win32 调试输出。您可以同时监视多台远程计算机。如果 Portmon 在 Windows NT/2K 系统中运行,并且从同一“网上邻居”中的另一个 Windows NT/2K 系统中捕获信息,Portmon 甚至可以自行安装其客户端软件。

最近的筛选器列表:Portmon 经过扩展,具有强大的筛选功能,可以记住您最近的筛选选项,同时提供了一个界面可以方便地对这些选项进行重新选择。

剪贴板复制:在输出窗口中选择多行,并将其内容复制到剪贴板。

突出显示:突出显示与突出显示筛选器匹配的调试输出,甚至还可以自定义突出显示颜色。

记录到文件:捕获到调试输出时,将其写入文件中。

打印:将所有或部分捕获的调试输出打印到打印机。

单个文件负载:Portmon 现在可作为一个文件来实现。

联机帮助文件对所有这些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安装和使用
只需执行 Portmon 程序文件 (portmon.exe),Portmon 将立即开始捕获调试输出。若要在 Windows 95 上运行 Portmon,必须从 Microsoft 获得 WinSock2 更新。注意:如果在 Windows NT/2K 上运行 Portmon,则 portmon.exe 必须位于非网络驱动器上,并且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可以使用菜单、热键或工具栏按钮来跳过该窗口、将监视获得的数据保存到文件、搜索输出、更改窗口字体等等。联机帮助对 Portmon 的所有功能进行了描述。

Portmon 可识别所有的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 I/O 控制 (IOCTLs) 命令,并显示这些命令及其相关参数的有用信息。对于读取和写入请求,Portmon 将显示缓冲区中的前几十个字节,并使用“.”表示不可打印的字符。“显示十六进制”菜单选项可让您在缓冲区数据的 ASCII 输出和原始的十六进制输出之间进行切换。

返回页首
工作原理:WinNT
Portmon GUI 负责标识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它是通过枚举在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 下配置的串行端口和在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Parallel Ports 下定义的并行端口来完成此操作的。这些注册表项包含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设备名称与 Win32 可访问的名称之间的映射。

在您选择要监视的端口时,Portmon 会将请求发送到其设备驱动程序,这些驱动程序包括您所需的 NT 名称(如 \device\serial0)。驱动程序使用标准筛选 API 来将其自己的筛选设备对象附加到目标设备对象。首先,它使用 ZwCreateFile 打开目标设备。然后将其收回的句柄从 ZwCreateFile 转换成一个设备对象指针。驱动程序在创建完自己的与目标特征匹配的筛选设备对象之后,将调用 IoAttachDeviceByPointer 来建立筛选器。此后,Portmon 驱动程序将监视到所有针对目标设备的请求。

Portmon 具备所有标准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 IOCTL 的内置信息,这是应用程序和驱动器配置和读取来自端口的状态信息的主要途径。IOCTL 是在 DDK 文件 \ddk\src\comm\inc\ntddser.h 和 \ddk\src\comm\inc\ntddpar.h 中定义的,有些 IOCTL 在 DDK 中有文档记录。

返回页首
工作原理:Win9x
在 Windows 95 和 98 上,Portmon GUI 依靠动态加载的 VxD 来捕获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活动。Windows VCOMM(虚拟通信)设备驱动程序可用作与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设备之间的接口,因此,访问端口的应用程序会间接使用其服务。Portmon VxD 使用标准 VxD 服务挂钩来截获对 VCOMM 功能的所有访问。与其 NT 设备驱动程序类似,Portmon 的 VxD 将解释请求,以便以友好格式显示这些请求。在 Win9x 上,Portmon 将监视所有端口,因此没有与 NT 上类似的端口选择。

返回页首
相关的实用工具
此处列出了 Sysinternals 中的一些其他监视工具:

RegMon — 注册表监视程序

FileMon - 文件系统监视程序

Process Monitor - Steroid 上 RegMon 和 FileMon 的组合

DiskMon - 硬盘监视程序 (NT/Win2K)

DebugView — 调试输出监视程序

网友:
ComSpy串口监视精灵

网友:
一直都在用5楼说的 Portmon for Windows v3.02 ,感觉蛮好用的。

楼主:
大家好热情啊,好感动。

我找的应该是 SUDT SerialTrace
谢谢大家
所以搜寻了一下
应该是这个 帖子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299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dmmqy&bbs_id=9999

有空都试用一下大家推荐的软件。

网友(2011-01-04):
DELPHI串口监视源码(不占用串口)下不了!

网友(2011-12-21):
对的,就是这个,挺好用的,使用版本有很多限制,不过挺好的,电脑重装过,找了好久,谢谢了!

网友(2014-04-09):
SUDT 的AccessPort,如果要监控串口数据流,则需要先关闭其余已经打开的串口,然后再启用监控功能,才可以捕获到。
Portmon串口测试工具也有类似说法。”如果串口被占用,请关闭相应串口的应用程序。比如:要监视组态软件与串口1设备通讯,应该先关闭组态软件。 说明:PortMon虽不占用串口资源,但在使用前必须确保要监听的串口未被占用,否则无法进行监视。”

网友(2015-08-19):
有没有支持WIN7的版本

网友(2015-10-10):
mark, 使用了Portmon V3.02,效果不错 ; 但是Portmon V3.03 一直用不起来,貌似很麻烦。有高人吗,指点一下!

SUDT SerialTrace 也挺好用,他们两机理差不多!

网友:
谢谢,正需要这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