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机正、反转电路中安全性能相关(继电器接法、布板及编程相关)~~~~~~~~~~

楼主(2009-08-27):
220V交流电机,用两继电器分别控制电机正转、反转

先看图纸:

继电器驱动电机 (原文件名:继电器.jpg)

图一中,继电器K2的公交端接到继电器K1的常闭端,这样,只有当K1没有动作(即常闭点闭合时),DW端输出高电平才能使电机反转,即使程序跑飞,UP_CTRL端、DW_CTRL端同时为高电平时也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采用图二的接法,如果程序跑飞,UP_CTRL端与DW_CTRL同时为高电平时那就会出问题,如果非得这么接的话,软件上应该怎么处理不会出问题?MCU用PIC/AVR的

说了这么多,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按图二的接法,软件上应该怎么处理?

另外,Q1、Q2三极管两基极是不是非得加下拉电阻?如果不加,会有影响吗?

PS:板子小,而且还是单面板,跳线都没地方跳。。。头大啊。。。

网友:
楼主搞跑步机控制器的?带扬升的? 嘿嘿

楼主:
上下PCB的继电器部分
两条纵向线中,靠右的就是AC1,如果可以直接接的话,弄条线直接拉过去就行了
如果不行那就要跳线,但是跳线都没地方跳......郁闷啊...

PCB图 (原文件名:继电器PCB.jpg)

楼主:
【1楼】 benladn911 AVR猎手

你呢,主要做哪一块呢?

帮我下啊......

先谢了!!!

网友:
这样比较安全,我一直在用。

楼主:
【4楼】 anguo

你这个图我没反应过来啊......

网友:
机械互锁,K1闭合UP有电输出,K2闭合DOWN有电输出。K1,K2都闭合没有电输出。

楼主:
【6楼】 anguo

机械互锁,是用机械装置实现的吗?没接触过,帮我扫下盲吧

那如图一中,K2的公共端接到K1的常闭端算“电气互锁”了吧。。。

网友:
是电气互锁是我搞错了。

楼主:
【8楼】 anguo

你那是用什么器件呢?

我的是在PCB板上,如果要用到接触器什么的在我这里肯定是行不通的。。。

PS:你上面帖的图纸肯定是只截了一半吧。。。

网友:
1.楼主图一和图二的接法都不好。
2.【4楼】anguo 的互锁办法可用。
3.Q1、Q2三极管两基极应当加合适的下拉电阻,确保安全。如果不加,当控制线开路悬空时,易出现误动作,很危险。
4.不论硬件是否解决互锁问题,软件上都应该实现互锁,使得两个输出口不同时出现高电平。

另附编程注意点:
★上电时,控制手柄不在零位(在正转位或反转位),要进入禁止状态。
★上电时,关机开关未分离,要进入禁止状态。
★过载保护或故障保护信号到来,立刻进入禁止状态。
★既要正转,又要反转,虽然一般不会发生,但也要绝对禁止。
★进入禁止状态后,只要保护信号不解除,或控制手柄不复位,或关机开关未分离,或有按键未松开,就不得解除禁止状态。

楼主:
【10楼】 JQ_Lin

1.楼主图一和图二的接法都不好:图二那个缺点我知道,图一已经实现了硬件互锁,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三极管的基极没有加下拉电阻。其它地方我没看出来。。。能否说的具体一点。。。

2.【4楼】anguo 的互锁办法可用。 :我觉得他图纸没帖完整,我还不知道是用什么器件实现的。。。

★既要正转,又要反转,虽然一般不会发生,但也要绝对禁止。:就是怕程序跑飞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用的就是类似你那种继电器,我只画了触点没有画线圈。按我的接线方式更改你的触点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回【11楼】 deepin

图一已经实现了硬件互锁,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三极管的基极没有加下拉电阻。其它地方我没看出来。。。能否说的具体一点。。。
--------------------------------------------------------------------------------------------------------------------
图一除了三极管的基极没有加下拉电阻的问题外,正转时,电机回路串有一个继电器触点,反转时,串有两个触点。

我觉得【4楼】图纸没帖完整,我还不知道是用什么器件实现的。。。
-------------------------------------------------------------
就是你电路中的继电器K1和K2的触点部分,线圈未画。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采用【4楼】接法,正转时和反转时,电机回路都串有两个继电器触点。

★既要正转,又要反转,虽然一般不会发生,但也要绝对禁止。:就是怕程序跑飞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
程序没跑飞,程序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看你程序编制的严密程度。

楼主:
【13楼】 JQ_Lin

图一除了三极管的基极没有加下拉电阻的问题外,正转时,电机回路串有一个继电器触点,反转时,串有两个触点。

--------------------------------------------------------------------------------------------------------

你的意思是说负载不平衡?

程序没跑飞,程序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看你程序编制的严密程度。

---------------------------------------------------------------------

如果程序没跑飞的话还自信不会出问题的。。。就怕程序跑飞啊。。。

如果按图二接法的话,软件上有什么技巧?

楼主:
【13楼】 JQ_Lin

我觉得【4楼】图纸没帖完整,我还不知道是用什么器件实现的。。。
-------------------------------------------------------------
就是你电路中的继电器K1和K2的触点部分,线圈未画。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采用【4楼】接法,正转时和反转时,电机回路都串有两个继电器触点。

------------------------------------------------------------------

明白了!!! anguo  JQ_Lin

一般情况大家都是通过公共端取电,而他是取过巧用公共端和常闭点取电。。。很巧的一个办法。。。

我对比了图纸和PCB图,如果按他的接法还是有一条线过不去。。。唉,板小,还单面。。。

楼主:
【13楼】 JQ_Lin

图一除了三极管的基极没有加下拉电阻的问题外,正转时,电机回路串有一个继电器触点,反转时,串有两个触点。

--------------------------------------------------------------------------------------------------------

串一个触点跟串两触点的缺点是负载不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