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asp安装驱动问题……

楼主(2009-08-27):
usbasp的驱动程序是如何安装的,怎么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无法安装?而在我的朋友的电脑上却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是自动安装?自己选择安装目录吧

楼主:
我是用手动目录安装的……无论自动还是手动,都无法安装。

网友:
安装libusb-win32

楼主:
手动目录安装跟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都不行……我快要崩溃了,用别人的电脑却可以。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usbasp.inf驱动文件里倒数第三行里德PID跟VID同实际的PID、VID不匹配,所以无法识别未该硬件的驱动,看来在网上下载的东西有时候不能够乱用啊……

网友(2012-11-18):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usbasp.inf驱动文件里倒数第三行里德PID跟VID同实际的PID、VID不匹配,所以无法识别 ...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呀?求解答啊.....郁闷死了...

网友:
有时候是没解压文件造成的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