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图,关于运放的仿真,我模电太差了!

楼主(2009-08-27):
反向放大器的信号输入端接在 in-上,仿真模拟是对的。

今天好奇,把信号输入端接在 in+ 上,为什么op输出一直为-12v了?

可能大家都要拍我了。希望多点人把我拍醒!!谢谢~~

网友:
gnd应该放个gnd 而不是放个网络表

网友:
楼主把输入信号幅度提高到6V以上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楼主:
gnd应该放个gnd 而不是放个网络表

GND在左边已经和电池的 v-接在一起了

楼主:
楼主把输入信号幅度提高到6V以上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

试过了。没有变化。

仿真文件在下面下:

现在搞不清楚 什么时候信号时输入给in+,什么时候是in-

网友:
看此图和文件.为什么要6V以上自己分析分析.

网友:
嗨!楼主,我只是说把输入改为6V以上,没有说把20K电阻改成10K,你把4楼文件改回20K就行了。

网友:
【4楼】 rei1984
现在搞不清楚 什么时候信号时输入给in+,什么时候是in-
---------------------------
呵呵,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是反馈信号的问题。

网友:
作为放大器用时,反馈电阻R2不能接到+IN,要接在-IN。如果将R2接到+IN,这个电路就相当于施密特整形电路。

网友:
成了正反馈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清醒,不过有点头绪了。

运放这块我还要好好学习!!经常思考提问。这个帖子后面我将写一个 我的学习心得

网友:
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要“6V以上”

楼主:
to ls我现在也不理解,不过我去翻一下数电的施密特触发器这块,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
【11楼】 gaohq
==========================================

看看运算放大器的施密特触发器(回差比较器),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