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路中驱动电路前用的场效应管和一个NPN管相比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09-08-28):
感觉应该差不多,高手能不能分析一下有什么不同,谢谢。

这是充电器的MOSFET驱动 (原文件名:c.JPG)

前级的2N7002 (原文件名:m.JPG)

三极管,比如8050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没多大的区别,甚至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MOSFET是电压驱动,三极管是电流驱动。
在PWM控制上MOSFET管优于三极管,特别是用MCU控制。

网友(2010-04-19):
原来是这样,又偷到师了

网友A(2010-05-30):
MOS比较贵,像3406、3401都几毛钱,而三极管才几分钱。2N7002价格估计也不便宜。

从途中看似乎只是个开关,用三极管替掉更省成本

网友:
测试,用三极管代替暂时没有问题

网友(2011-08-15):
2N7002  mark

网友(2012-02-20):
如果能满足要求,尽量使用三极管。MOS管因静电等原因,可靠性总是令人担心。

网友:
三极管:驱动简单,只要给基极电流就行。成本低。耐操,不易损。
MOS管:开关速度快的时候驱动麻烦。电压驱动,控制端基本不耗电流,可以单片机直接操作。价格贵。怕静电,不耐操。大电流环境下损耗比三极管小。

网友(2012-06-08):
MOSFET是电压控制型,三极管是控制型。MOSFET功率大电流大,三极管功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比较贵,像3406、3401都几毛钱,而三极管才几分钱。2N7002价格估计也不便宜。   从途中看似乎只是个开关 ...

2n4007只能过几百毫安的电流,价格是一毛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