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原理!

楼主(2009-08-28):
那个大侠有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原理图,有正反转,加速功能的,谢谢,急用!~~

网友(2009-12-08):
请问有程序吗??

网友:
如果用芯片的话功率较小可以用ULN2003,较大的话可以用L298N

网友:
上几楼的不错!!

网友:
嘿嘿! 标记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2010-01-13):
正好,我也要用到这部分,谢了

网友:
可以用L9110呀,SOP-8的,玩具飞机上常用!

网友:
LN298YiaoSu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2010-02-27):
有用ULN2003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图吗?我做了一个只能一个方向转的,想要反转的话只能人为改变接入电机的电源和PWM信号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