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不是没次上电都要重新烧程序

楼主(2009-08-28):
各位论坛的朋友好:今天同学说,fpga每次断电后都要重新烧录,除非在板上配置存储器。我记得FPGA上电时,有一个ROM加载一些配置什么的,如果程序烧写好后,断电后应该不会掉电吧,不是有Flash技术什么的吗?

网友:
注意把不用的管教配置成 三态

网友:
你同学说的没错. 只是那不叫烧程序,而是配置FPGA.

网友:
ACTEL的FPGA有这样的技术,里面有FLASH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FLASH的好像价格不菲哦,并不是说有了FLASH结构的就不要SRAM结构的了。

网友:
FLASH结构不见得比SRAM结构贵,各有所长了,一般来说,SRAM结构在性能方面代表了当前FPGA的最高水平,FLASH结构在性能上要落后SRAM结构一代左右,因此,要追求高性能,新技术,还是得选SRAM结构的,价格并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
Actel的产品就是用Flash架构的,目前由周立功公司代理。
Flash的架构的FPGA上电就可以直接运行,而不用重新配置,但是速度比SRAM的速度要慢一点……

网友(2010-04-01):
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