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推杆原理图

楼主(2009-08-28):
那位大哥能给个电动推杆的原理图和原理啊!或者给个链接!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之前在一个专业做推杆的公司干过,产品全部出口到中东那边,用过PIC和HT的单片机!

楼主:
楼上也在惠州啊?真巧!我现在是想用电动推杆推动椭圆规的旋杆。能否给点建议,我大学不是学这方面的,所以无从下手。

网友:
没必要用什么专业的推杆,你一个圆盘加一个推杆就行了,象火车轮子一样

网友:
机械我一点不懂,之前在那个公司是搞电控的,我们的电动推杆是用来推卫星接收器的(就是:大锅),可以准确定位,存储和搜索位置等等!

网友:
我买了7个瑞典的电动推杆,拆了一个,还没照相,你要不急我过几天照相上传。

网友:
我刚才帖子有点错误,不是瑞典的,是丹麦的。是电动推杆的发明人办的公司。

网友:
快点上传,给大伙一包眼幅

楼主:
顶楼上 等你上传哈

网友:
等着图片,嘿嘿

网友:
现在照图片去也,

网友:
开始上图 1.七仙女下凡ourdev_476224.JPG(文件大小:92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8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28.JPG(文件大小:1.1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29.JPG(文件大小:84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30.JPG(文件大小:1.1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31.JPG(文件大小:1.1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32.JPG(文件大小:1.7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33.JPG(文件大小:1.3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34.JPG(文件大小:1.0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76235.JPG(文件大小:1.0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99.JPG)

网友:
简单说说原理:
    电机轴上连着蜗杆,带动涡轮旋转,正反转从电机供电极性来控制。
涡轮轴连着一个三爪驱动器,弹簧是起停止时的阻尼,可在任意处停。(参考晾衣杆的摇把)
受力端的三爪带动一个三头丝杠,推杆在丝杠的旋转下移动,就这么简单,但是做工非常好,大部分是铝压铸的,精度高,而且装配时只要到位后一旋转就卡住了,丝丝入扣。一个小肖子就管住了。设计时是花了功夫,动了脑筋的。

网友:
有点骚蕊的是照片太大了,占了阿莫不少空间,我刚学会转换,下次一定放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