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dsPIC的DSP内核

楼主(2009-08-28):
请教一下如何调用dsp.h里面的函数呢?我在主程序文件中已经声明了,但是调用之后还是会报错。
#include "p30f4011.h"
#include "dsp.h"
//--------------------------Device Configuration------------------------
_FOSC(CSW_FSCM_OFF & FRC_PLL16);//时钟切换,检测禁止;外部晶振,16倍频
_FWDT(WDT_OFF);//看门狗关闭
_FBORPOR(PBOR_OFF & MCLR_EN);//欠压复位禁止,MCL复位使能
_FGS(CODE_PROT_OFF); //代码保护禁止
fractional a,b,d;
fractional c;
float e,f;
unsigned char i;
extern fractional Float2Fract (         /* Converts float into fractional */
   float aVal                           /* float value in range [-1, 1) */
);
extern float Fract2Float (        /* Converts fractional into float */
   fractional aVal         /* fract value in range {-1, 1-2^-15}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test0;

         e=0.2;
     a=Q15(0.1);
         b=Q15(0.1);
         d=Q15(0.2);
     c=(__builtin_muluu(a,Q15(0.151))>>15);
     test0=__builtin_muluu(c,100);
     test0+=Q15(0.5);
     test0=test0>>15;
     d=Float2Fract(e);
     //e=Fract2Float(a);

while(1);
}
报告错误:calculation.o(.text+0x4a): In function `main':
F:\dspic30f program\calcultion\calculation.c:3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loat2Fract'
Link step failed.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需要添加一个库文件。呵呵。

网友(2010-06-04):
哪个库函数呢?

网友:
估计和这个有关的`Float2Fract'

拜托自己解决就把过程说一下,问问题就来了,一看没人理自己解决了感觉“哦 没人帮我,我也不告诉你们”

建议armok吧这个帖子删了 烦人

网友:
在项目树的LIB中,添加-COFF.a文件。大体上,找到某个XXX.h文件,就有一个XXX-COFF.A 文件。LS不要这么激动,BBS毕竟没有强制约束力。

楼主:
关键是大家都没有出声,因此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对于大家都不是问题,因此也就不打算浪费笔墨来写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