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部不带二极管的MOS管吗,主要是想做个比肖特基省电的切换电路

楼主(2009-08-28):
最近做切换电路,想到了用MOS管,由于之前只考虑了Vgs间的电压,没注意Vds间的电压,结果发现管子关不断,开始以为是漏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P沟道的管子),不符合管子工作的条件,所以关不断,后来发现数据手册里管子的符号里有个二极管,接在漏极和源极之间,敢情漏极电压高于源极的之后,电流直接走二极管啦。 郁闷ing~~

    考虑一般功率MOS管会用带二极管的符号表示,那我找个一般的MOS管就可以了,可是找了好久,不同的型号找了不下几十个,竟然一个不带二极管的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那不成所有的MOS管内部都加二极管了? 看模电书里,也一直强调源极和漏极间的电压方向,难道反了就真的不行啊?

    主要是想做个充电切换电路,没外部电源时走电池,有外部电源时走外部电源,用肖特基的话总嫌功耗大,就想整个MOS管了,结果MOS管里边有二极管,测了下压降达0.7V,正接关不断(电池电压接源极,外部电源接漏极,外部电源电压高于电池的),反接反而更耗电了(电池接漏极),MOS管帮不上忙啊

    当然也尝试过降低外部电源的电压,可是考虑电池组的电压本身就够低了,再降也不合适。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是所有的MOS管里都接二极管了吗,有没有合适的电路元件推荐下哈O(∩_∩)O~

网友:
用两只就可以啦。

网友:
MOS管的结构决定了不能没有体二级管,也就是不能没有衬底,如果没有衬底怎么做MOS管?用MOS管切换电路很多啊,可以搜索一下参考参考。

网友:
小小MOS没有Diode
BSN20
2N7000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寄生”的。你可以了解一下MOS管的结构,不仅能弄清这个二极管,还能逐步弄清“CMOS”的“可控硅闸锁”效应是怎么回事。注意2楼说的“衬底”。

网友:
两只反串联,

网友:
ls什么原理?

网友:
考虑锂电池保护的原理,有个MOS管DS脚反过来用,就可以不考虑体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楼主如果NMOS不行,就换个PMOS试试

楼主:
回【1楼】 huwuzhao 前方 ,【5楼】 wuly:

     加MOS管是想代替肖特基,起省电的作用,加两个的话,类似于又加了个二极管,还是0.7v的,加了就没什么作用啦

楼主:
回3楼】 shichen717 :

BSN20 的资料没找到,
2N7000 也是有二极管的,
照寄生二极管的说法,应该都有二极管了。

楼主:
回7楼】 homemyc :

    没怎么了解锂电保护,不过现在用的镍氢是正接管不断,反接有体二极管,没办法,先加个肖特基吧。

楼主:
回【8楼】 fHimemhacker F.H.:

    用的PMOS管试的,倒是考虑过换N沟道的,道理是一样的,充电时关的断,供电时就要走体二极管了,还是费电~~

网友:
前段时间看到凌特有理想二极管控制芯片,也就是mos管加上控制芯片可以实现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压降约为0

网友:
ls说的好东西,一直想做一个,很有用。可以大幅度降低设备体积

网友:
楼主大概还没明白双MOS管串联的原理,可以做到导通压降几乎为0,也能可靠关断。
可参考贴子中76楼电路的两管接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6993

网友:
ls好像不行吧,总有一个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似的

网友:
MOS打开了以后,就把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那另一只MOS呢,他的二极管串在导通的MOS上

网友:
参考文档:

网友:
我原来用过mos管,忘了什么沟道了
记得是在是用一对,反向接的,可以关断,里面走的是音频电流的,用光耦隔离驱动的

网友:
不太明白,反压的MOS也导通了?

网友:
能导通的,MOSFET导通时,电流可双向流动。

楼主:
回【22楼】 cowboy :

    根据你给的参考电路,实测了下,很好的达到了导通时压降几乎为0,同时可以正常截止的目的,太谢谢啦。

    之前串接倒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有测,大概想了下以为DS反接时一定会走内部二极管,行不通,看来还是要多动手哦,呵呵。

    还有还有,专门测了下,只要MOS管GS两端的电压符合导通的条件,不管是从源极流向漏极还是从漏极流向源极,结果都一样,可以这么认为吧O(∩_∩)O~。

    MOSFET导通时,电流可双向流动,是指这意思吗?对导通压降有要求的切换电路,用双MOS管串接,是不是一种普遍的用法啊,还有别的用法么,这些书里可不好找呢O(∩_∩)O~

楼主:
回【17楼】 ywl0409 老黄牛:
     再回过头来看:
     MOS打开了以后,就把二极管短路了.
     意义深刻啊呵呵。谢谢啊

楼主:
郁闷,又有新问题了。

    接上充电电路实测发现,MOS管的输出端会随充电电压(MOS管输入端)做很剧烈的波动!!

    为了证实这个问题,将串接的MOS管的输入端接信号发生器,信号发生器发出脉冲或干扰波,通过示波器可以发现,在输入急剧上升时(虽然没有超出G端电压),MOS管的输出也会相应上升,下降时,MOS管输出也会相应下降。结果MOS管的输出会随着输入在0v上下做剧烈的波动!!

   难道MOS管不适合做高频开关管么?充电是恒流充,所以充电过程中,电池两端的电压会剧烈波动,这个时候用什么做切换隔离啊,肖特基二极管也试过了,没有作用~~

楼主:
用的是IRF9540N, 数据手册里标了MOS管的电感为LD 4.5nH  LS  7.5nH ,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
回[25楼]

问一个傻问题:在MOS输出端加个滤波的电容,可以防止电压剧烈波动吗?不是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一般是电路不当,无图无真相。

楼主:
测试连线图 (原文件名:连线图.JPG)

楼主:
上边是测试连线图,Vin接方波输入,Vcc接16v稳压电源时的波形图如下,其中黄色为输入,红色为输出

楼主:
这是Vcc接方波,即G极接方波,Vin接稳压即源极,的波形输出,对比发现,栅极的电压浮动对输出影响更大些

楼主:
方波同时做栅极与源极的输入时,输出波形和上图几乎一样,就不再发了。

尝试在输出端接电解电容,本来输出是在0v上下震荡的,却稳压到8v了,在输入端加电解电容效果更好些,输出在0v,波动变小了,但是容值都加到470uF了,输出仍然有较大波动(充电电路中,栅极控制端电压因为充电变得波动很大,在栅极接的电解电容)。

网友:
栅极控制不当,需要关断电,保持GS电压为0,需要导通时,保持GS电压在8~18V范围内。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两个MOS的D、S端都应该反过来

楼主:
GM6802A控制MC34063做恒流充

这是正常充电波形,黄色为电池两端的输出波形。

根据现在的电路,源极接电池,栅极接LM2576的稳压输出,电池供电时管子导通,外部电源(UI)供电时,栅极电压为9.62V,源极不稳定(充电时电压波形如上图),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栅极控制不当,需要关断电,保持GS电压为0,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现在这么个接法不好关哟,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我考虑换个N沟道或耗尽型的管子,好像也行不通~~ 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啦O(∩_∩)O~

楼主:
汗~~,刚画的,给弄反了,我这就改过来~~

网友:
回[38楼]我是觉得根据29楼的电路,Vin为0时输出通过体二极管串电过来,导致没有关断,两个MOS D、S都反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楼主:
把MOS管的源漏极改过来了,重上图

原理图

楼主:
回【39楼】 carlos-cai :
    我刚才发的反了,按上边这个接法,是能够关断的,但是测MOS管的输出波形会在0v上下剧烈浮动。我尝试着加负载(只是滑动变阻器),波动的幅度降低了,倒是也可以接受了。但是总感觉可以想个办法,使充电产生的干扰完全隔离

网友:
没看懂“MOS管的输出波形会在0v上下剧烈浮动”
电池上的纹波不是MOS管能消除,MOS管只作开关用,没有滤波功能。

网友:
经常看到MOS管的GS间接了个小电容,不大清楚干嘛用的?我还太菜。。。
如果你在接Battery的S极与G极间接个小电容(例如0.1uF),有没有用?
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回【43楼】 cowboy :
    MOS管的输出波形会在0v上下剧烈浮动,大概和30楼的贴图差不多,没说清楚呵呵。
    电池上的纹波不是MOS管能消除,MOS管只作开关用,没有滤波功能。 这个我是了解的,本来想靠MOS管直接把充电电路隔离了呢(充电时,电池到设备的通路关断),后来发现由于G极和源极的电压没法稳定,单侧MOS管的输出,会出现类似于30楼的波形,不过在输出加了个10uF的电解电容就搞定了,输出纹波在正负50mV,还是可以接受的。
     PS 尝试加100uF电容,滤波效果和10uF的差不多呢。

楼主:
回【44楼】 carlos-cai :

    这个方法我还没试过呢,在输出端加了个电容把波滤平了就没再试呵呵,有空试下,谢谢O(∩_∩)O~。

楼主:
测波形的时候又发现一个问题,比较郁闷。
   在进行切换的时候,尤其是外部电源断电的时候,设备输出端会有断档现象。如下图红线:

楼主:
分析了下,问题也出在栅极了,栅极接的电路的16v供电端(稳压输出端也是一样的)由于电路中电容的存在,使系统掉电后电压不会立即降到0,会出现像上图的缓慢下降过程,当电压下降到4v左右时,MOS管才能导通,继而电池供电,于是就出现了上图的波形。

     本来想靠DC插座搞定这个问题呢,发现行不通,没办法,只能琢磨MOS管了,把断档时间减小点,缓解缓解也好,准备找个开启电压低些的,使电压刚降了1-2v的时候就能开启管子,理论上分析实行的通的。刚找了个2SJ464,价钱不低哟,批量还要3块多,还没买管子,不知道测试行的通不。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少装一只MOS管不就行了,省了一只,还能实现无隙切换。

楼主:
回【49楼】 cowboy :

    之前没考虑充电器空载的情况(即没接电池),忽的跑去测试,心想这不白折腾了么,绕了个圈又绕到接一个管子上来了。
    不过一测试就突然明白拉,充电电路不接电池时的输出电压能达到16v,比外部电源的稳压输出要高(接电池时外部稳压输出电压高),这个时候仅仅一个MOS管是锁不住的,所以需要两个MOS管反向串接,刚连电路时还琢磨呢,一个管子能搞定,干吗推荐我用俩啊呵呵。
    是这样吧cowboy ,两个管子反向串接可以保证电路一定被切断,而一个管子就需要源极端高于漏极端了(P沟道)。

楼主:
回【44楼】 carlos-cai :

  我尝试着在栅源之间加电容,电解电容和陶瓷的都试过了,对稳定波形没有说明影响哦

网友:
看到过资料
好像那个小电容是加快通断的速度的

网友(2010-09-28):
为什么这个问题没高人回答啊 我原来问的IRF3205也是做类似电路 就是老发热没法解决。 希望高人指点啊 链接下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80612&bbs_id=9999

网友:
没二极管又怎么能叫MOS管呢, 那不就成了三极管了...

网友:
还没高人解答啊

网友:
高频小功率的MOSFET一般不将衬底与电极相连,因此就没有body diode。大功率的MOSFET都有body diode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2011-06-08):
不晓得iPod等便携设备里,是咋实现外部电源接入时,就算电池没电,充电同时,系统仍可工作的

网友(2011-10-27):
回复 网友A:

手机里也有的,但是此类的电流很小,很容易做,如果后边的电流大就不容易做了。

网友(2014-02-15):
正需要一种低于压差的单向电流处理方式,两个MOS管对接,可以用

网友:
用三极管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iPod等便携设备里,是咋实现外部电源接入时,就算电池没电,充电同时,系统仍可工作的 ...

并联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