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猫在吗,发现个AVR meg128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meg128的串口0在PORTE上,如果不给IO端口E配置成输入带上拉电阻,串口0就会不停的发送0x00,直到串口0初始化完成后才停止发送0x00。
给端口E一开始就配置成输入上拉电阻,就不会发送0x00。但是单片机一通电就配置端口E,也会来不及,导致发送一个0x00,我改怎么解决呢?

网友:
那就外部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额,硬件已经固定死了,貌似没啥办法解决了。

网友:
发送接收不握手的吗?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USB转串口线,换一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