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allRTOS51 系统定时器0 初始化为什么是 TH0 = 0x0; TL0 = 0x0;

楼主(2009-08-28):
TMOD = (TMOD & 0XF0) | 0X01;
        TL0 = 0x0;      // 这儿为什么是0
        TH0 = 0x0;      //这儿为什么也是0
        TR0 = 1;
        ET0 = 1;

网友:
计数到0xffff才溢出中断,用T0做系统时钟?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 陈明计给的几个 example 发现里面 timer0 初始化都是:

TMOD = (TMOD & 0XF0) | 0X01;
TL0 = 0x0;      // 这儿为什么是0
TH0 = 0x0;      //这儿为什么也是0

而且在配置文件 os_cfg.h 中 有这么一行: #define OS_TICKS_PER_SEC        10      /* 声明1秒系统系统节拍数 */
但是宏定义OS_TICKS_PER_SEC 没有再在其它地方出现过,那还要它做什么呢?
还有就是 系统时钟 timer0 的运行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写的那本书(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small RTOS51原理及应用)中好像也没有详细说明。

                              望诸位同仁 看在党国的份上,一定要拉兄弟一把啊!!!

网友:
看在党国的份上,兄弟我帮你一把。
你看文件os_cpu.h里#define OS_TIME_ISR 里定义,这个宏定义了要使用那个定时器作为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函数在os_cpu.c里这里会用到由OS_TICKS_PER_SEC和fsoc 计算出来的初始化值。
初始化时候定时器初值置零没有什么实际原因,你也可以置为初值(我就是这么用)。也就是说在这里值可以随意。

网友(2015-07-19):
自己可以改的
比如我用12c5a60s2 我是这么改的
tmer0初始化 我用16位计数 12T模式 10ms中断一次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OS_CFG.H 里
#define OS_TICKS_PER_SEC        100         /* 声明1秒系统系统节拍数                                    */
#define EN_USER_TICK_TIMER      1           /* 禁止(0)或允许(1)系统定时中断调用用户函数UserTickTimer()  */
#define EN_TIMER_SHARING        1           /* 禁止(0)或允许(1)定时器中断调用OSTimeTick()               */
#define TICK_TIMER_SHARING      1           /* 定义进入多少次硬件中断为一次系统定时器软中断             */

然后

在main里 把滴答中断里的钩子函数添上
void UserTickTimer(void)
{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

这样滴答周期就是10m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