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头文件里#define AT91_CAST(a) (a)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8):
如下:
---------------------------------------------------------------------------
#ifndef __ASSEMBLY__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int AT91_REG;
#define AT91_CAST(a) (a)
#else
#define AT91_CAST(a)
#endif
---------------------------------------------------------------------------
整段怎么理解?
#define AT91_CAST(a) (a) 又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在这个条件下,让AT91_CAST() 宏失去作用,而程序不需要任何修改.

楼主:
鲨鱼兄你说的我不是很懂哦
ifndef  __ASSEMBLY__
AT91_CAST() 宏失去作用?
AT91_CAST() 有作用?
是这样的??

例子是这样用的
#define SDRAMC_MR       (AT91_CAST(AT91_REG *)         0x00000000)
好像是定义寄存器偏移地址。。。但是AT91_CAST等于什么 哪里来的,都不知道啊

网友:
这是条件编译,举个例子:
#ifdef _Debug
OutDebugString(a)  printf(a)
#else
OutDebugString(a)
#endif

//----------------------------
程序:

#define _Debug
void Somefun()
{
     some statement;
     OutDebugString("Program here\n");
     other statement;
}

这样,在程序调试的时候,定义 _Debug这个宏,OutDebugString会输出算定义的调试信息,调试完成了,删除这个宏重新编译,程序中所有的  OutDebugString() 都会被替换成空,而程序不用做任何更改,是不是很方便?

//-------------------
你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定义  __ASSEMBLY__  宏(即使用C编程),AT91_CAST(a)   就会替换成 a,即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定义了 __ASSEMBLY__  宏,说明使用汇编编程, 这个AT91_CAST(a) 定义为空,所以:

如果用C

#define SDRAMC_MR       (AT91_CAST(AT91_REG *)  0x00000000)
会变成
#define SDRAMC_MR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00000000)

如是用汇编

#define SDRAMC_MR       (AT91_CAST(AT91_REG *)  0x00000000)
会变成
#define SDRAMC_MR        (0x00000000)

//------------
我没用过ARM,看起来这个定义是系统头文件中的定义吧,是为了兼容汇编和C语言编程的头文件。

楼主:
太精辟了。

网友(2011-09-04):
那请问这里面的AT91_CAST(a) (a)里的括号是什么含义呢?是强制类型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