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问题咨询

楼主(2009-08-28):
最近做了SI4432板,调了两天,我这里面只有一个小示波器,最大也就看到100MHz的频率,没办法检查是否发射出信号,看了官方提高的程序觉得很乱,设置的东西太多了。我只需要433发射暂时还不需要其他功能,谁有简单点的程序。
没有频谱仪如何确定我的模块发出有效信号了?

网友:
有需要请于我们联系,kevin.ouyang@139.com

网友:
SI4432的寄存器却是很多,但在使用上并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第一你需要确定你的几个参数,工作模式?工作频率?发射波特率?频偏?等,对于其它的寄存器你可以选择不修改其参数,因为有个简单的软件例程,告诉你如何初始化,如何配置发射和接收,你只需要修改你需要修改的参数,其他的你就按照原长的配置就OK了。通信肯定是没有问题,要是需要其他的寄存器的功能可以在规格书上查找,只是会复杂一些。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462717405,邮件:ywdjob@163.com.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