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 cmwap方式上网

楼主(2009-08-28):
模块simcom的,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执行下面命令连不上tcp服务器?

AT+CSQ
AT+CPIN?
AT+CREG?
AT+CSTT="CMWAP"
AT+CIICR
AT+CIFSR
AT+CIPSTART="TCP","116.228.221.51",8011
返回的是

OK

STATE: TCP CONNECTING

CONNECT FAIL

只要 改成 AT+CSTT="CMNET" 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用cmnet接入点实验

楼主:
为什么cmnet呢?cmwap便宜啊,而且我问simcom的人说了,他们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不是模块厂家说的算的,是中国移动说的算的,用cmwap你可以尝试连接10.0.0.172:80

楼主:
xxx
可以
AT+CPIN?

+CPIN: READY

OK
AT+CSQ

+CSQ: 14,2

OK
AT+CREG?

+CREG: 0,1

OK
AT+CSTT="CMWAP"

OK
AT+CIICR

OK
AT+CIFSR

10.226.235.151
AT+CIPSTART="TCP","10.0.0.172","80"

OK

CONNECT OK

at+cipsend

> 我日你奶奶的中国移动0x1a

SEND OK

网友:
1、设置指令:
AT+CSTT="cmwap","",""

2、连接移动网关:
AT+CIPSTART="TCP","10.0.0.172","80"

3、发送数据
AT+CIPSEND

4、示例WAP数据:xx.xx.xx.xx目标IP

POST http://xx.xx.xx.xx/wapcomm/?id=XXXXXXX&name=0202010045195ED34E004638EE4045000000000043B11998090C0800458B4D4A44C1C00000000100748B

需要WAP网站技术支持。

楼主:
连接移动网关 然后通过网关传到我的服务器上去?

网友:
可以用http代理方式访问你的服务器

楼主:
htpp代理?晕啊,算了,还是用cmnet算了,

网友:
另外,现在WAP和CMNET流量已经合并算在一起了,价格也都一样。

网友(2010-03-06):
cmwap是需要通过http协议的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