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NRF905、NRF2401等无线通信模块

楼主(2009-08-28):
cc1100/RF1100SE、NRF905、NRF903、nRF24L01无线收发模块开发指南简介

cc1100/RF1100SE微功率无线数传模块
基本特点:
(1) 工作电压:1.8V~3.6V,推荐接近3.6V,但是不超过3.6V(推荐3.3V)
(2) 315、433、868、915MHz的ISM 和SRD频段
(3)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方式
(4) 可软件修改波特率参数,更好地满足客户在不同条件下的使用要求高波特率: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
    低波特率:更强的抗干扰性和穿透能力,更远的传输距离
(5)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Bm,1%数据包误码率)
(6)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7)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8)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9) 无线唤醒功能,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功能 ,无线唤醒低功耗睡眠状态的设备
(10)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11)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12)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13) 标准DIP间距接口,便于嵌入式应用
(14)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
(15) 传输距离:开阔地传输300~500米(视具体环境和通信波特率设定情况等而定)
(16) 模块尺寸:29mm *12mm( 上述尺寸不含天线,标配4.5CM长柱状天线)

cc1100/RF1100SE微功率无线数传模块应用领域: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315/433/868/915MHz的ISM/SRD波段系统,
AMR-自动仪表读数,电子消费产品,远程遥控控制,低功率遥感勘测,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无线警报和安全系统,
工业监测和控制,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唤醒功能,低功耗手持终端产品等

详细的cc1100/RF1100SE模块开发文档可到 http://www.fytoo.com/msg.php?id=75 下载

NRF905无线收发模块
基本特点:
(1) 433Mhz 开放 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3) 170个频道,可满足多点通讯和跳频通讯需求,实现组网通讯,TDMA-CDMA-FDMA
(4)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开发更简单,数据传输可靠稳定
(5) 工作电压1.9-3.6V,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6) 接收灵敏度达-100dBm
(7) 收发模式切换时间 < 650us
(8) 每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9)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10) 最大发射功率10毫瓦,发射模式:最大电流<30mA;接收模式:电流12.2mA
(11) 内置SPI接口,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最高SPI时钟可达10M
(12) 尺寸小巧38mm*44mm(最宽处);标准 DIP 间距接口,便于嵌入式应用
(13) 发射速率5 0 Kbps,内置PCB板载天线,空旷通讯距离可达100米左右

NRF905无线收发模块应用领域:
中远距离无线遥控、工业控制、无线抄表、无线数传/无线通讯/无线收发等

详细的NRF905模块开发文档可到 http://www.fytoo.com/msg.php?id=90 下载

nRF24L01模块
基本特点:
1.2.4Ghz 全球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最高工作速率2M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125 频道,满足多点网络通信需要;
4.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可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5.低功耗1.9 - 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1uA ;
6.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7.收发完成中断标志,每次最多可发28字节;
8.内置专门稳压电路,使用各种电源包括DC/DC 开关电源均有很好的通信效果;
9.标准DIP间距接口(5*2),便于嵌入式应用;
10.CLK,DATA,DR三线接口,软件编写简单;
11.双通道数据接收,标配外置柱状天线,开阔地无干扰条件通信距离可达100米;由于2.4GHz无线传输容易受到外接的干扰,
传输的可靠性和实际传输距离会有一定的影响
12.模块尺寸:31mm * 17mm * 1mm(尺寸不含外置天线,标配4.5CM柱状天线)

nRF24L01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门禁控制系统、小区短距离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
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
无线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详细的nRF24L01模块开发文档可到 http://www.fytoo.com/msg.php?id=71 下载

NRF903模块
基本特点:
(1)  433Mhz 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50k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  125 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低功耗3-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2.5uA
(6)  收发模式切换时间 < 650us
(7)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8)  TX Mode: 在+10dBm情况下,电流为40mA; RX Mode: 14mA
(9)  标准DIP间距接口,7X2pin, 硬件管脚兼容RF905SE,无需修改底板,只需要升级软件即可
(10) RFModule-Quick-DEV 快速开发系统,含开发板
(11) 增加了电源切断模式,可以实现硬件冷启动功能!
(12) SPI接口—功能强大、编程简单,与RF905SE编程接口类似。
(13) 增加了RSSI功能,通过SPI接口可以获取当前接收到的信号强度(0-255),可以供当前设备做出决策,比如低于某个数值50可以报警,提示用户当前信号质量比较低等。
(14)  开阔地传输距离达400-500米!若配我们公司专门的高增益吸盘天线,开阔地最大传输距离可以达600米!
(15) 尺寸(不含天线):38*22mm ,板厚:1mm

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
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
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详细的NRF903模块开发文档可到 http://www.fytoo.com/msg.php?id=87 下载

详细信息请到飞拓网站:www.fytoo.com  了解

网友:
写的挺全面的,不过人气不旺!LZ自己顶

网友(2010-04-21):
继续补充:
RF2411模块基本特性:

(1) 2.4Ghz 全球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FSK调制使其拥有更好的灵敏度,GFSK调制给予了更好的频率有效率

(3) 拥有1Mbps或者2Mbps的空中数据传送速率

(4) 可编程的输出功率有:-35, -25, -15, -5, 0, 5 dBm

(5) 在0 dBm的输出功率下,发送模式消耗14mA的功耗;

(6) 在1Mbps数据传送速率下,接收模式消耗21mA的功耗

(7) 允许+/- 60ppm 16 MHz的晶振

(8) 具有三级可变长度的有效载荷,长度可以1到32字节。或者一级可变长度的有效载荷,长度为1-255字节

(9) 自动数据处理功能

(10)适合于1:6星形网络的6数据通道,可以同时接收6个不同频率通道的数据包

(11)供电电源为1.9V到3.6V

(12)在POWERDOWN模式下为3uA的直流电流,在standby-I模式下为410uA直流电流

(13)带有最大时钟速率为8Mbps MCU的4针SPI接口

(14)RF2411有20个固定引脚,4x4 mm QFN的封装

(15)模块尺寸:34*17mm(PCB板载天线)

(16)直线可视传输距离约为20-50米(根据输出功率不同而不同)

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门禁控制系统、小区短距离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杭州茂葳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71-86919149
手机:13758237754
传真:0571-86919149
地 址: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林街608号
邮 编:310018
邮 箱:xiazhaojiandiyi@163.com
网 址:http://www.moreway.net

专业无线,安全保障,真诚合作,互助共赢

CC1100/CC1101基本特性:
===================================================================================
工作电压:1.9-3.6V
接收灵敏度:在1200波特率下-11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02-470MHZ)
无线唤醒功能: 可以无线唤醒低功耗睡眠状态的设备
===================================================================================
315/433/868/915MHZ的ISM 和SRD频段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方式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Dm)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无线唤醒)功能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缓冲区
===================================================================================
CC1100-1101应用领域:适用于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315/433/868和915MHz ISM/SRD波段系统,
AMR-自动仪表读数,电子消费产品,远程遥控控制,低功率遥感勘测,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无线
警报和安全系统,工业监测和控制,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唤醒功能,低功耗手持终端产品。
====================================================================================
微功率(10mW)CC1100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中功率(100mW)CC1100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CC1020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3.3V~3.6V, 推荐3.3V,直线通信距离600米左右
(1) 频率范围为402 MHz -470MHz工作
(2) 高灵敏度(对12.5kHz信道可达-118dBm)
(3) 可编程输出功率,最大10dBm
(4) 低电流消耗(RX:19.9mA)
(5) 低压供电(2.3V到3.6V)
(6) 数据率最高可以达到153.6Kbaud
(7) SPI接口配置内部寄存器
(9) 标准 DIP 间距接口,便于嵌入式应用
CC1020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600米左右)
===============================================================================
SI4432基本特性
(1)完整的FSK收发器,
(2)工作频率范围430.24~439.75MHz;发射功率最大17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s);空旷通讯距离800米左右(波特率9.6Kbps)
(3)工作频率范围900.72~929.27MHz;发射功率最大17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空旷通讯距离800米左右(波特率9.6Kbps)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17dB,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SI4432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RF903基本特性
(1) 433Mhz 开放ISM 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2) 最高工作速率50kbps,高效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特别适合工业控制场合
(3) 125 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跳频通信需要
(4)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5) 低功耗3-3.6V 工作,待机模式下状态仅为2.5uA
(6) 收发模式切换时间 < 650us
(7)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只有收到本机地址时才会输出数据(提供中断指示),可直接接各种单片机使用,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8) TX Mode: 在+10dBm情况下,电流为40mA; RX Mode: 14mA
(9) 标准DIP间距接口,7X2pin, 硬件管脚兼容RF905SE,无需修改底板,只需升级软件即可
(10)RFModule-Quick-DEV 快速开发系统,含开发板
(11)增加了电源切断模式,可以实现硬件冷启动功能!
(12)SPI接口—功能强大、编程简单,与RF905SE编程接口类似。
(13) 增加了RSSI功能,通过SPI接口可以获取当前接收到的信号强度(0-255),可以供当前设备做出决策,比如低于某个数值50可以报警,提示用户当前信号质量比较低等。
RF903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视距400米左右)
======================================================================
NRF905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1.9-3.6V
调制方式: GFSK
接收灵敏度:-10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22.4-473.5MHZ)
======================================================================
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433/868/915工作频段,433MHZ开放ISM频段可免许使用
最高发射速率50KBPS,10dbm发射功率条件下,配外置鞭状天线通信距离在300米左右。
室内通信良好通信效果,4层之间可实现有效通信,抗干扰性能强,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
单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170个频道,可实现多点网络通讯,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数据传输可*稳定,降低系统开发难度,。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内置SPI接口,最高SPI时钟可大10M,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
NRF905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
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等。
======================================================================
微功率(10mW-10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200米左右)
中功率(100mW-20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600米左右)
中功率(500mW-27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
ADF7021基本特性
(1) 频率范围为80Mhz - 650Mhz频段
(2) 传输速率支持 0.05kbps – 32.8 kbps
(3) 可编程输出功率,从-16dBm到+13dBm,步进0.3dBm
(4) 功耗 :发送模式(10dBm) 29.2mA;接收模式 26.4mA
(5) 接收灵敏度
     -122dBm(1kps,2FSK)
     -113dBm(25kps,2FSK)
(6) 2.2-3.6V 供电电压
(7) 标准DIP间距接口,便于嵌入式应用
ADF7021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300bps速度下1.4KM)

QQ: 253816584
邮箱: xiazhaojiandiyi@163/com
电话: 13758237754

5分钟了解常见短距离无线芯片的基本特点,正确选择
http://www.moreway.net 杭州茂葳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无线模块
CC1101在CC1100主要改善部分
改善杂散响应;
更紧密的相位噪声更好的改善邻道功率( ACP )的性能;
饱和电平输入更高;
更高效能的功率输出
连续频率波段的扩展,

网友(2010-10-26):
准备入门,不错,谢谢

网友:
谁在玩ZigBee啊

网友(2011-08-02):
呵呵,在这摆起擂台。菜鸟级的更关心,提供什么帮助。

网友(2011-11-03):
入门中,学习了,常用的都介绍到了

网友(2011-12-08):
标记一下,我队通信距离很感兴趣。

上5~10KM的有哪些?

网友:
mark 无线芯片

网友:
这些模块都自带天线啊 ?

网友:
广告真多,还亲亲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