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传输距离远的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2009-08-28):
模块之间通讯在不同的房间之间进行,什么样的无线模块好一点?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肯定是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啦,哈哈。

    http://www.friendcom.com

    FC221窄带系列  FC211 宽带系列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根据实际使用环境和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

网友:
si4432可以考虑下!

网友(2009-10-27):
深圳安美通专业做 无线 模块,最远传输距离2.8公里,有意请加QQ125344386   苏工

网友:
哈哈,引来无数广告

网友:
哈哈,我也在找,不过准备先学习,然后自己做。

网友:
Si4432的模块方案可以考虑我们 电话:400 600 2024

网友:
mark,建议实地考察

网友:
问问朋友看看

网友(2010-01-04):
实际环境很重要,楼上这些仁兄的模块全部测过,达不到他们说的距离,而且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一般模块给出的都是空旷距离,只能做为参考
实际使用时和周边环境,天线安装位置,以及传输速率都有关系
如果是大功率的还要考虑使用的电源的有效功率

网友:
我也测试过楼上的几个模块,确实相距甚远……

网友(2010-03-11):
我们公司的SRW1052 测得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也做过测试,空旷地带模块可以传输10Km的模块,在房间里面,也就是几十米远,天线位置对传输效果影响很大,欢迎技术交流,QQ:305367103

网友:
哈哈,龙笑是友讯达的啊,我到过你们工厂,曾经是你们的客户。

网友:
首先是环境,另外是数据量,功耗。这些都没有说如何推荐?要穿几个墙?
我们CC1100实测穿8层楼。军工单位的楼。905一般3-4个墙也没问题。

网友:
.
改天把我们那穿透10层甲级写字楼的SRW1012模块拍些现场裸照让大家瞧瞧

网友:
呵呵。10层我们的恐怕也没问题。8层是稳定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