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TX们,天地飞接收机FRP06-P怎么引出PPM信号?

楼主(2009-08-28):
今天买的天地飞FT06-A遥控器到了,但是发现配套的接收机是FRP06-P,和大家的接收机不一样,这个接收机怎么引出PPM信号呢?

接收机电路板 (原文件名:FRP06-PP.JPG)

网友:
pcm的??

还有单片机解码??

看来你得用 ppm encoder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6通的PCM接收机了?我的FRP06还是PPM的。
你的这个FRP06-P应该是PCM的了,一般的PCM接收机都可以处理PPM信号的。

不过,不管接收机处理不处理,信号是无线电路部分的事和单片机没关系。找到高频解调的输出,焊根线就得了,而且也不会难找。

网友:
问一下,图中芯片上的黑色部分是用来保密的的吗?好象有种用来保密的环氧树脂的.我以后也想用用.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我从393引脚1引出了PPM信号,信号是反相的,在遥控器中设置反相就行了,试用效果还可以,呵呵

网友:
to 【3楼】 dasuantou

呵呵。。树脂是一个裸片工艺的封装。。它不是用来保密的!只是他的板子直接用的裸片绑定工艺。这样成本低呀!!!

网友(2012-04-09):
您好,想麻烦问下测试的时候接受机电源接的哪儿哦?

网友(2014-01-05):
超小,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