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文件系统问题

楼主(2009-08-28):
用了论坛上的FAT文件系统我把程序移植ICC出现的这个问题如下:

buffer=malloc(512);//apply memory

编译在这个地方出错,说是不合法的类型!!malloc(512);这个是什么函数?是ICC 的头文件没有??

网友:
buffer=(你的buffer定义的类型 )malloc(512);
例如:
char *buffer;
buffer = (char *)malloc(512);

楼主:
可以在ICC编译了,太感谢shark兄了,可是为什么在GCC不用说明类型呢?

网友:
按标准C定义,malloc的返回值是void * ,但void * 是不能直接赋值给其它指针类型变量的,必须要强制类型转换,GCC也是要的,Winavr确实不加也可以,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