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控制TC35应该怎样接线?

楼主(2009-08-28):
用单片机控制TC35应该怎样接线?

楼主:
高手,出来说一下吧

网友:
单片机的 RX TX 分别和 TC35的 TX RX相连 IGT连接到任意IO 点火 !

网友:
楼上的朋友做成功了?好像不对吧?

TC35i手册上说的,和MCU的 串口是直接相连不用交叉的......手册上的图如下:

网友:
所有同名端直接相连即可!用3.3V的MCU例如Mega系列可以直接对应连........

                        用5V的MCU例如AT89S51等需要加一定得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igt,txd,rxd三线直接接单片机(单片机3.3v)

网友:
3楼正解。要仔细看规格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