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机太阳能充电器有人用过吗?效果怎样?

楼主(2009-08-29):
我想旅行时用

网友:
这种产品现在有很多,充电方面应该差异不大吧,主要是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

网友:
这种电流有多大?一般手机要充多久?有人用过吗?

网友:
呵呵,看电池板就知道是花架子了,

相要实用最好是单晶硅的。

单晶这么大小的大约有3-5W,一个小时多点就差不多充满了。

你那个图片的,充个3-5小时也就勉强充20%-30%吧。

网友:
上次在天桥上,有两个人在卖,35一个。可惜是晚上,呵呵

网友:
楼主那样的片片10rmb一个

网友:
這種充電器所用的太陽能板,既不是單晶硅也不是多晶硅,它是非晶硅的。應該說它還可以,因為這種太陽能電池可以在較暗的光線下提供電流。

网友(2009-10-15):
这个我都买了

网友:
我感觉太阳能电视池电流太小了,我有一块电池差不多8*4大小。短裤路电流也就60m A

网友:
我买过,样子和这个一样,电流不到10MA,,,只能点亮一个LED ,,,买了你肯定后悔,

楼主:
谢谢楼上!可能有人误解,以为我是在卖这个的了,图片是网上找的,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的。

很希望能有个这样的东东,户外徒步、爬山时用于GPS充电。

希望大家推荐!

网友:
to 【3楼】 d_xin 晚风

单晶硅是什么样的?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想要用太阳能充电,最少也要A4纸那么大的太阳能板.

网友:
我原来的公司,做过这种的,不过内部带了一块锂电池。那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to d_xin 晚风

"
呵呵,看电池板就知道是花架子了,

相要实用最好是单晶硅的。

单晶这么大小的大约有3-5W,一个小时多点就差不多充满了。

你那个图片的,充个3-5小时也就勉强充20%-30%吧。"

照片上那么大小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估计1W就不会有。我买的5w的比上面大多了。

楼主:
LS:请上图和参数

网友:
电脑城的很多,当时看了,觉得功率应该不大,因为以前看到计算器上的那种就和这种差不多的,因为想用计算器上的串并联做个太阳能供电,了解了下,输出功率不大,不太适用,功率大倒是很不错的,我没买过

网友:
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比较好的太阳能电池板输出功率为150W/平米,手机充电应该最低有5V500MA的要求,那最少需要太阳能板167平方厘米。
所以楼主的电池板放在太阳底下充电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2010-01-15):
不知道对电池有没有影响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的机油注意了,像这种充电器,价格低于50的绝对是山寨货。也许当时他插到你手机上你的手机会显示充电,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十分种,切勿贪小便宜,要买去正规商店去买,或买配件自己做,主要是硅光电池和电芯,一定要买好的,其他充电电路网上有,自己找找咯

网友(2010-03-04):
这种产品只能在野外用,或者图个新鲜玩玩而已。

网友:
这种产品里面都带有电池储能的吧?光靠太阳能板是没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