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16 用PWM怎么样来控制二个直流电机啊?

楼主(2009-08-29):
我想控制二个直流电机,可是每种定时器的PWM只有一个输出口,是否有好的方法控制直流电机,谢谢哦

网友:
T1定时器 不是有两个PWM输出口吗?

网友:
你可以考虑考虑用软件定时去控制

网友(2009-10-29):
用298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2010-01-13):
本人新手,弱弱的问一下,并联电机??

网友:
    不知道你是想两路PWM信号分别控制两个直流电机呢,还是一路PWM信号同时控制两个直流电机?

    如果是需要两路不同的PWM信号,T/C1定时计数器有两路PWM:OC1A和OC1B,可以分别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的。
    如果是一路PWM信号同时控制两个电机,信号线岔开头就行了。

网友(2010-04-14):
这个为两路PWM控制电机的接线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