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用过PL2303的请进

楼主(2009-08-29):
前阵子设计了一块51板,拿回来发现USB转串口模块有点问题,

问题在于驱动驱上了,但不能程序下载,并且串口通讯实验也不能用该模块做
板子原理图一并传上,其他模块的功能均已测试完毕,均正常。

用过PL2303的请指教
看有无弥补措施

楼主:
板子的各个模块的仿真文件以及程序均已传到下面这个网址,仿真文件用proteus7.4打开,低版本打不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68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jp_03071628&bbs_id=9999

楼主:
本人QQ:767085002

网友:
PL2303的稳定性太差,不然FT和CP的

网友:
PL2303 (原文件名:USB.PNG)

参考一下这个吧!
1.可能是你的VDD,VDD_3V3,VDD_232 这几个PIN 的问题。
2.USB 口4针的VCC D- D+ GND 的顺序有没正确,如果用Mini USB ,他的5个脚的4个有效脚位有没有搞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USB的1脚是不是你的UVCC?

网友:
PC 供给PL2303的是5V 从VDD 进去,然后从VDD_3V3,也就是我标的UVCC 输出3.3V电压。VDD_232也就是3.3V电压。
PC出来的电压与你的板是否对应,你用一个空的插头测一下就知道了。
但注意,一但1,4脚反了,一般PL2303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