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出现cpu超载情况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8-29):
在使用Proteus仿真51单片机的时候,经常出现“cpu load 100%”的情况,查看message选项出现如下提示

我想请教下,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发生?问题在哪里?有解决方法没?

网友:
仿真工程有配置时钟的话 可以尝试降低时钟速度,如16M 降低到8M.

电脑如果是单核的cpu,容易出现load 100%的情况.

网友:
LZ如果是单位电脑的话可以借此申请一台暴强的电脑了

楼主:
因为Proteus仿真单片机不可不外接晶振,所以我就没外部时钟。
自己电脑,2G内存,双核,应该也不是很差嘛

网友:
数模混合的情况容易出现,尽量采用数字模型,将二三极管组成的逻辑电路直接用门电路代替。
不要输出、显示、分析高速的脉冲信号(比如几十K以上的PWM信号)
降低MCU时钟频率,可以在MCU的属性栏直接输入你要的时钟频率

楼主:
刚看了 rei1984 的帖子,有人说cup超载时7.2的BUG,7.5已经修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正好是7.2,现在下7.5的试试。

网友:
好像只是仿真的速度减慢,实际上时序不会乱

网友:
不会吧,我怎么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7.5SP3也有同样的问题,跟电脑硬件有关的,跟软件也有些关系,我同样的程序在公司赛扬的电脑上跑就报上面的信息,但在我自己的电脑上(E5200)跑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2009-10-10):
靠, 俺就在奔3上跑proteus, 一直没问题,同时开着VS,CVAVR,proteus,QQ,Altium, 奔三,1.2G,512内存,30G硬盘,谁的电脑有我的老?1999年买的,是真的,不是搞笑。

网友(2013-05-17):
烦死了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