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用带汉字库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const uchar hanzi[] = {"幊幭幤幱幮庅幬幇幚鞂??媽湆槍槧};
直接用汉字就变成了乱码 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我用12864编的时候也是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换一种字符型变量定义方式,我现在用下面这种方法,效果还行;
uchar num_a[]="NEC单片机";
你可以试试

楼主:
按你那样的第一个不能为汉字,后面的可以显示的 第一个显示乱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第一个可以汉字啊,给你看看我用12864编的,你参考一下:
................................
void high_v_dis(void)
{
Lcd_WriteCmd(0x0c);
Lcd_WriteCmd(0x80);
WriteStr("警告:          ");
Lcd_WriteCmd(0x90);
WriteStr("输出电压已高于警");
Lcd_WriteCmd(0x88);
WriteStr("戒电压值,请关机");
Lcd_WriteCmd(0x98);
WriteStr("检查!!!      ");
}
................................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汉字编码,这样的话,肯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请问3楼的兄弟,你用的是PM+吗?

网友:
NEC编译器使用的中文字符串时第一个字符必须为非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