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采集器,好像处理器是ARM系列的,哪位高手搞过?

楼主(2009-08-29):
条码采集器,好像处理器是ARM系列的,哪位高手搞过?

看到产品介绍上面说是啥 RISC 处理器?是ARM的吗?哪个型号

网友:
这个条码器我用过,不过也不清楚具体芯片。

网友:
产品介绍
  NLS-PT-850便携式条码采集器。采用可置换激光或拍摄式条码采集组件。采用32位高速CPU,8M内存,FLASH存储空间16M,可扩至128M;待机长达160小时。该产品防水、防尘、抗静电、抗跌落等重要指标达到或超过IP54工业等级 。该产品充分考虑人机效应,外形美观大方,适用方便。屏幕液晶采用160×128像素, 4级灰度, EL背光,可显示12行13列字符。23 个按键,以及丰富多样适应各种环境操作的功能选项。汉字输入采用智能T9输入法。
  该产品提供丰富的外设驱动和通信接口,主机可通过全功能RS232口或者IrDA直接驱动打印机或者MODEM及其他外设。主机也可以通过配置机座上的RS485口,同时连接多台设备的通信,同时可以通过机座上的串行、并行打印口,连接相关打印设备。

  该产品内置GPRS/GSM/RF/MOBITEX广域或局域无线通信模块,可直接与WEB服务器无线通信,实现移动计算。

详细参数
处理器:ARM7, 32 bit RISC, 100MIPS
RAM: 8M SDRAM
Flash ROM: 2M NOR + 16M NAND ( for Data Storage ) ,extendable, up to 8M (NOR) + 128M (NAND)
显示:LCD 160 X 128, 4 Level Gray, EL back-light
键盘:23 Keys

通讯
RS232 : 9600 – 115200 bps
IrDA* : SIR 9600 – 115200 bps
RS485 (in cradle): 9600 – 115200 bps
广域无线通讯 可选 : GSM/GPRS or Mobitex (Optional)
局域无线通讯 可选 : 433MHz RF (Optional)
操作系统: uBase-III ** ( Real-Time, Multi-Task ) or Linux
Developing Tools: uTools 2.0 ( MS Visual C++6.0 Add-in )

电池:850mAH Li-Battery, 同 NOKIA 3310,3330 手机电池兼容
电源: DC5.6V, 1.5A
AC Power: AC100~240V, 50~60HZ
外形 最大部分: 200mm(L) X 72mm(W) X 35mm(H)
手握部分: 55mm(W) X 22mm(H)
重量:350g ( with GPRS module )
功耗 Standby:20mW, Normal:500mW, Max:1.5W (Laser On)

识读组件 Symbol SE1200WA, 或:摄像式识读头(可读二维码)
一次充电识读次数 >5000
识读方式: Laser or Image
识读距离: 38 ~ 584mm
识读精度: 5 ~ 55mil
识读码制
1D:UPC, EAN, Code39, Code128, Interleaved 2 of 5, etc
2D : PDF417, QR, DataMatrix

工作温度: -5 C o to +40 C o
工作湿度: 5% - 95% ( non-condensing )
环境照度: 0 ~ 100,000 Lux
跌落高度: 1.2 meter, to concrete
工业等级: IP54

* IrDA :符合 IrDA 1.0 的通讯标准, SIR 模式,最高波特率 115200 比特 / 秒。
** uBase-III 和 uTools2.0 版权由新国内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所有。
注:广域无线通讯和局域无线通讯只可选一种。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

楼主:
楼上用哪种MCU啊

网友:
最近也留意了一样850.
一个单位要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软件,需要配套一台条码打印机(打PVC防水标签用),
一台850(做盘点用)。

这个850,是需要写入程序的,跟BASIC差不多。
写入你相应的管理界面与功能。用串口(红外。。。)跟计算机交换数据。
不过,其实跟条码本身没关系。只是它带了条码或RFID...等模块而已。
也就是说具体条码解码等,都是模块完成的。本身,只是个总控器。

楼主:
这个850有人拆开看过吗
好像厂家自己开发了个RTOS哦

网友(2010-01-28):
这里居然有人搞条码的

网友(2010-12-31):
广州华泰条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泰条码www.mcupark.com) 是针对条码技术和条码应用的一家集科研、生产、经营、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专业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企事业数据采集、处理等信息自动识别领域。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国内的行业客户,在部件采购、生产作业、仓储物流、分销管理、商品销售、售后服务等业务运作环节,科学地应用条码采集、移动计算和无线网络等先进技术,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的精确管理、加强销售管理、准确控制物流、缩短作业时间、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增强客户满意度,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赢得有利的竞争优势地位。

    业务范围:主要从事开发、订做、销售各种条码采集设备、系统集成、企业管理软件;维修条码自动识别/采集设备、条码打印机;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及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