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面试,问了我一个问题,真的感觉自己数电没学好,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9-08-29):
如上图,问题是,输出端的波形下降沿和上升沿不可能是垂直的,有个斜率,如何减小这个斜率(就是让边沿陡一点),我说把基极对地的电阻加大一点,他说不对,还说让我加个东西就行了,想不出来,我想了一下不可能是电容,二极管也不太对,真的没想到好的答案,晕死,这么简单的电路想不出来

谢谢各位了,哎,加个电容,我原来还看见过这种电路的,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呢,说一句,那家单位是做伺服的,主要想想这么简单的东西不太会问的,疏忽了

网友:
我说把基极对地的电阻加大一点
============================
    BE间的电阻还有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泄放PN结电容存储的点荷,使晶体管很快地从饱和区进入截止区,在高频或晶体管频率太低时,这电阻尤为重要,对输出上升沿影响很大(假定是反相用法),电阻应该减小,真正的高频电路中甚至小到几十欧。

    要加个东西,使边沿陡峭点,又没说是什么东西,那就再输出端加个门作缓冲器吧。

网友A:
在基极限流电阻旁并一小电容,能加速三极管的开关动作。另把集电极电阻减小,能显著加速输出的上升速度。
改变基极的两个电阻阻值,在特定条件下也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连在BC之间

S系列

网友:
【2楼】 holycat 仙猫 正解

网友:
这个以前我们的教科书上有,就是2楼说的,加个电容,由于起加速作用,所以又叫加速电容

看这个网页
http://www.eefocus.com/article/08-06/44936s.html

网友:
支持 2楼.
如果B极加个反向二极管效果会更好.

网友:
上个学期学电力电子的时候书里面有个电路当中就是用电容来加速,让信号更快的过去

网友:
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
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先出饱和区,再进放大区,最后进截止区
最浪费时间的是出饱和区,约占总沿时间的70%

最佳办法是不让三极管进饱和区。74S系列。见数电

BC电容方法只能在放大区有效,放大区时间只占上升沿的20%
BC电容在饱和区可能延缓达到放大区的时间。

网友:
加电容和加二极管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加电容是改善边沿,加二极管是减小关断延时

网友:
CB电容对下降沿有好处
肖特基对上升沿有好处

上升沿延迟通常比较严重。
谁问的问题,问题不清楚。两个沿各自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没有统一的。

这个电路的沿真正想做好需要推拉门,否则一旦负载有容性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
【10楼】 zzzzy
积分:277
派别:
来自:安徽合肥
加电容和加二极管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加电容是改善边沿,加二极管是减小关断延时

-------------------------------

外行问一句,如果电容和加二极管都加上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加速电容与贝克箝位电路的相关资料。

网友:
“最浪费时间的是出饱和区”,但是不影响信号的斜率
我认同“在基极限流电阻旁并一小电容”,但认为集电极电阻应该适当加大,因为三极管是电流器件,相同基极电流下,集电极电阻越大,放大倍数越大、输出信号越陡。其实“在基极限流电阻旁并一小电容”就是为了在输入信号上升开始阶段加大基极电流。

网友:
集电极电阻取小主要是考虑电容负载的问题.见图.

网友:
15楼,请问下你用的是啥仿真软件?我用multisim怎么是一个90度的方波呢。

网友:
回【17楼】 zxq6 小马哈

     proteus7.5  ;可把你的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
已经提示只要加一个元件就行,我一下就知道是在电阻上加个电容。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的应用。我这样的菜鸟都知道,楼主却不知道,真奇怪了。

网友:
【5楼】 zchong
http://www.eefocus.com/article/08-06/44936s.html
很详细!

网友:
太强大了,三极管很头疼!不过这好像不是数电知识,而是模拟电路知识,楼主你说呢?呵呵

网友:
在输入电阻上并联电容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信号源内阻必须足够低,否则作用不大。仿真里的是理想信号源,内阻为0。

网友:
频率高才比较明显,我测试的波形频率为500hz,难怪都是很正的方波呢。当加大到1M的时候,加不加电容效果就很明显了。

网友:
【3楼】 shichen717
积分:256
派别:
来自:
        肖特基二极管,连在BC之间

S系列
------------------------------
正解!

网友:
【24楼】 cowboy

=========================
根据内阻,要调整参数

网友:
eezm 的仿真很强大,俺至今还没用过,惭愧。

当漏得过几次proteus,但每次都是一解压缩,破解文件就被报有病毒被杀掉了。

网友:
仿真是否正确,,有待实际硬件验证.感兴趣的朋友可做一下实验.

有肖特基箝位

无肖特基箝位

电容加速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VBE反向偏置,如本例中的基极10K电阻,如果电源有-5V,可以接到-5V而不是接地,也有加速作用。RS232就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
从上面的讨论可否得这样的结论:

要提高输出脉冲的前后沿速度,就要加大激励信号,又要避免晶体管深饱和造成存储延迟,于是:
1.用电容加速,只在前后沿大激励,即提高了沿的速度,又不至深饱和
2.整个脉冲大激励,提高沿的速度,用肖特基箝位来避免深饱和.

就上面的电路参数仿真看,电容对沿的加速作用似乎更明显.

网友:
强人,没话说

网友:
小电路,大学问

网友:
1、加速电容构成微分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让输入瞬间的变化量直接引入到三极管基极,用过冲加快三极管的状态变化。等过渡过程结束后又回归到两个电阻的直流分压,所以电容不影响饱和深度;

2、在基-集间加二极管箝位,可避免深饱和,给三极管节省了从深饱和退出的时间,使整个导通→截止的变化曲线平移提前了。即使不用二极管箝位,根据输入电平适当计算两个基极电阻的比值,也能避免三极管深饱和。

网友:
同意【31楼】 cowboy  和 【35楼】 holycat 仙猫

网友:
恩,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确实没在意,电容加二极管会出现什么情况,会更好吗?

网友:
to 22楼:
你发的那个文档讲的非常清楚,是图文并茂的好教材。好像只是某个资料的一部分,这种优秀的资料不好找到,能否把这个文档的其他部分也上传共享一下。

网友:
微分电路与积分电路相信各位都知道。
微分的作用是加快反应速度,即让晶体管快速进入饱和状态。从而使输出的矩形波下降沿变陡。
积分的作用刚好相反,时间常数选得适当的话,可以变成锯齿波形成电路。
要想让输出的矩形波上升沿变陡直,就要让饱和的晶体管快速截止。一种方法是在输入处于下降沿时,让基极接地。这种电路适合饱和程度不是很高的电路。别一方法,是在输入的下降沿时,加一个负电压给基极,以便迅速中和基区中的多数载流子。这种适合深度饱和的电路。

网友:
to 41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844445

站里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
其实,用电容加速脉冲的边沿对于经历过晶体管脉冲电路时代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在晶体管构成的单稳态,双稳态,自激多谐震荡器的电路中到处都是.当年晶体管的开关特性及其改进也是搞电路的人要深入涉及的,特别是对研究高速脉冲电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现在这些早已是集成电路研发人员的事了.

网友:
有没有人用LTspice 模拟一下?

网友:
楼上家活儿很全,有烙铁么?

别介意,玩笑话

网友:
难不成你想说,直接焊个电路,放示波器看波形的说,,

网友:
学习了  很深奥的说

网友:
坛子里的模拟高手真多啊!佩服!

网友:
不得不MARK一下。

网友:
以前只知道这个电容式加速用的,但还不是很理解,现在又深了点了

网友:
记号吧。

晶体管电路设计  那个书不错

网友:
技术贴是我最喜欢的

网友:
加个电容都不知道。可以说明你很少动手制作电路板,或你在动手的时候没动脑,可说你没用过示波器。

这个我以前在初中做功放的时候就懂得的。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示波器。在功放类似这种电路的加个加速电电容高音会增大很多

网友:
这个技术贴很有味道

网友:
学以致用最好,不然看了就丢了。今天又学习了,同时补上自己搜素的相关东东:

在这个电路中,并联于功率开关晶体管2N5550基极电阻R2两端的高速开关二极管1N4148的作用是当三极管截止时,吸收反向基极电流,通过对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容放电,达到减少存储时间的目的。这似乎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电路中,高速开关二极管(1N4148)与电阻R1的作用是当晶体管截止时,为反向基极电流提供一个低阻抗的通路。这个为“开关”关的动作提供了尽可能快的支持,因为它迅速让电荷从三极管的pn势垒电容里释放掉。

还有一种叫贝克尔电路,但实际中用的很少,大家可以搜索下。

网友:
好贴啊,哈哈,这么多人讨论

网友B:
【67楼】 mao001 的方案使用时要注意信号源的内阻要尽量小加速效果才明显.见图,Rs从0变到2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变化.

普通开关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我认为减小集电极电阻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
eezm这家伙用的啥软件?

网友:
仿真软件真是个好冬冬

网友:
eezm  桌上的那个电源,和我的一样的!哈

网友(2010-03-25):
感觉像书上克服交越失真说的。加个二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

网友:
这个问题好。

网友:
小电路,大学问,学习了

网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在那里啊.

网友:
相当好的问题!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
确实高手很多啊

网友:
高手真多!!喜欢ourAVR....

网友:
很受用,感谢

网友:
呵呵,数电中的加速电容

网友:
加速电容,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仿真那个东东很好

网友:
学问呀,记号

网友:
只知道基极电阻上并电容有加速电容一说,今天第一次看到图形的界面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们的数电课本上只讲到了用肖特基二极管避免过饱和,没提到加电容,从大侠的分析看,这个电容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高手如云,微小之处看实力!!积累了..

网友:
O(∩_∩)O灰常好 嘿嘿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路也是有很大学问的

网友:
高手很多啊 呵呵

网友:
都说了半天,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为了加速上升沿,必须加PNP三极管,做成推挽电路。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三极管电路一直把我整郁闷了的,这个帖子好,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学习了 加速电容

网友:
MARK 电路基础
MARK 加速电容

网友(2010-07-16):
不错!高手还真多

网友:
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帖子,回去整理一下。

网友:
技术贴受益匪浅啊

网友:
本来今天感觉不错,看了之后感觉都很疼,很迷糊。

网友:
静静的看,悄悄的学

网友:
如果三极管改用MOS管,这个加速电容,的改善波形有多太,有人试过吗?

网友:
小小三极管,大大的学问

网友(2010-09-20):
不错,以前没注意过加速电容

网友:
这个帖子很精彩,mark

网友:
阿莫里的高手真的很多啊!

网友:
为什么我用multism仿不出来啊?

网友:
钛合金f5,求解决!

网友:
这个帖子有搞头!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偷偷地看帖,悄悄地学习,轻轻地回帖

网友:
好贴,又复习了一下电路。

网友:
又为自己充了一回电~

网友:
学习下,加速电容,上课时没听过,呵呵

网友:
当真学到东西了~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感觉自己真无知啊!

网友:
唉,发现我这几年白玩了,啥都不知道了
向上面的各位牛人学习

网友(2010-10-28):
论坛里都是高手!

网友:
加速电容!!!!

网友:
很好很好,这么简单一个电路,能学这么多东西

网友:
基本理论都不懂,哎。

网友:
当了这么多年的电工,这点还是不知道,惭愧

网友:
学术研究气氛挺 好!

网友:
学习了,我发现我四年大学白上了

网友:
要更加努力学习才行。。。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精辟,试一下效果

网友(2011-07-02):
好强大的帖子。
学习。

网友:
小电路大学问!
知识在于积累!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X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侠,关于你的解释“加速电容构成微分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让输入瞬间的变化量直接引入到三极管基极,”我不是很理解,既然说电压不能突变了,输入怎么就直接引入到三极管基极了呢?当输出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后的瞬间,电容右端不还是是正电压吗,基极怎么直接就变为低电平了?

网友:
那个貌似好像叫什么积分的还是微分的我忘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同意

网友:
这个深了,要学习

1 基极电阻并联小电容

2 集电极和基极(bc)反接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慢慢看,学习了

网友:
真是厉害,好好学些

网友:
其实就是引入一个微分环节

网友:
和196楼同感……

网友:
学习了~我也做个仿真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侠,关于你的解释“加速电容构成微分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让输入瞬间的变化量直接引入到三极管基极,”我不是很理解,既然说电压不能突变了,输入怎么就直接引入到三极管基极了呢?当输出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后的瞬间,电容右端不还是是正电压吗,基极怎么直接就变为低电平了?

“当输出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后的瞬间,电容右端不还是是正电压吗,基极怎么直接就变为低电平了?”这句问错了吧?
你是想问“当输入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后的瞬间,电容右端不还是是正电压吗,基极怎么直接就变为低电平了?”吧?

我认为你没有正确理解“电压不能突变”。你是不是认为“电压不能突变”就是指“电容器右端的正电压不能突变”?相反的是,电容器左右两端各自的电压(准确说应叫电位)都可以突变。而“电压不能突变”是指“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差不能突变”。

网友:
加速电容~

网友:
学了了哈!!

网友:
模电水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学习中。

网友:
可能学过又忘了,唉,要努力了

网友:
数字电路,我得好好学

网友:
小问题,有大学问,学习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小问题大学问。晶体管电路上面的确有这么一条,前些时候刚看到

网友:
不行!记录准备!

网友:
高手真多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饿。。加速电路呗~

网友:
互相交流, 欢迎指点(或拍砖)

网友:
今天才学习了!
模电学的不好!

网友:
学习了~~~论坛人才真多~~~~模电还要在好好学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不错 长学问了。
就是这个参数怎么设置呢?

网友:
初来乍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如果可以换三极管,找一个贝塔志大的三极管也应该能解决

网友:
给基极限流电阻R1并联小容量电容器,当输入信号上升、下降时能够使R1电阻瞬间被旁路并提供基极电流,所以在晶体管由导通状态变化到截止状态时能够迅速从基区取出电子(因为R1被旁路),消除开关的时间滞后。这个电容器的作用是提高开关速度, 所以称为加速电容。

肖特基箍位是在基极集电极之间接入肖特基二极管。这种二极管不是PN结,而是由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具有整流作用的二极管,其特点是开关速度快,正向电压降VF比硅PN结小,准确地说叫做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可以这样说:加速电容是一种与减小R1值等效的提高开关速度的方法(减小R1值,也会加快输出波形的上升速度)。肖特基箍位可以看作是改变晶体管的工作点,减小电荷存储效应影响,提高开关速度的方法。

网友(2011-10-25):
好,这个才是厉害

网友:
不错,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基极限流电阻旁并一小电容,能加速三极管的开关动作。另把集电极电阻减小,能显著加速输出的上升速度。
改变基极的两个电阻阻值,在特定条件下也有一定的效果。

这是正解,要是LZ是做电力电子的,这些底层就轻而易举了,就是起到微分作用,利用电容法电压不可突变!

网友:
早上起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2楼】 holycat 仙猫 正解

引用图片

网友(2012-09-25):
留名! 明天继续学习!

网友:
学习了
外行真得多学啊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顶一个。

网友:
真心学习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电路也包含了这么多学问。

网友:
这是个很强大的帖子! 虽然以后不搞硬件. 学习了啊!

网友:
加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基极限流电阻旁并一小电容,能加速三极管的开关动作。另把集电极电阻减小,能显著加速输出的上升速度。

同意,在一本很老的书上也是这么说,这个电容可以使PN结加快导通与截止的作用

网友(2013-11-20):
和RC常数有关吗。。

网友:
在基极电阻上并一个小容量的电容就可以了,叫加速电容。具体容量,简单计算一下就行。

网友(2014-09-24):
输出下降沿配置基极/集电极即可解决,上升沿不是那么好高的,具体要看需要多陡了。

网友:
看到这么多大神的答案,默默关注吧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加一个电容并联在基极限流电阻的两边。

网友:
加速电容啊

网友:
理论上应该减少基极对地的电阻(rBE),这样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等效电容就会减少放电时间。但由于减少基极对地的电阻会影响直流工作点,所以可以加电容,在较高频时达到相同效果

网友(2015-10-31):
学习,加肖特基

网友:
现在刚好有电路需要对上升下降沿时间优化的,找到这么好的贴子,不错,支持

网友:
值得探讨哦!

网友(2016-11-14):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加速电容的作用

网友:
有意思的论坛讨论验证,很精彩

网友:
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7楼】 mao001 的方案使用时要注意信号源的内阻要尽量小加速效果才明显.见图,Rs从0变到2K的上升沿和下降 ...

前面的仿真很精彩,能不能开个帖子比较一下几种仿真软件的优缺点?
能出教程更好,肯定很多人期待

偶尔用Multisim,有的时候调调参数就不能仿真
感觉仿真工具对模拟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对写软件的,就是用的不太好

网友:
都学得这么好啊,问我的话也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