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逻辑分析仪可能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声明一下,这开源的逻辑分析仪做的非常好,这里所列的问题都是使用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没有要求roasn去修改的意思。
同时谢谢 roasn !谢谢您的辛勤劳动,也感谢armok提供这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1.
在测试后,比如保存数据文件为abc.dat,同时再导出数据为abc.csv,这时abc.dat将损坏,且并没有生成abc.csv
只有2个文件不同名时才正常。
我的系统是win2ks
2.
预触发深度 必须大于0,即最小为1k,当为0时将导致分析仪一直在采集数据(可能),电脑一直显示运行,没有数据传到电脑。
同样,存储深度 要大于 预触发深度 ,即 存储深度 最小为2k.
3.
设置 存储深度 分别为2k和512k,在 采样周期 为100uS时,所用的时间都是50多秒,时间相差很少,即设置2k时逻辑分析仪也要采集完512k(可能)才开始上传数据。

我没有能力修改,望有能力的网友在有时间时修改一下。

网友:
1、这个问题是上位机软件的bug,我正在修改。其实是保存了abc.csv,不过后缀变成了abc.dat,把原来的abc.dat覆盖了。
2、存储深度必须大于触发深度这个是我设定的,涉及里面的一些问题,不太好修改。至于触发为0时无法采集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个bug,我再测试看看。
3、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这样测试过,有待进一步测试。

网友:
第一个问题:
源代码我刚才看了一下,不光楼主提到的,只要在保存数据文件、或者保存图片文件,或者导出csv或者bin时,都会有这个问题,他们调用了同一个控件,等我的分析仪到了,我来改一下,试试。原因应该是保存时间较长,控件不可重入导致的。分成若干个控件或者相斥使用应该能解决。

第二、第三只能等东西到了才能观察看看。

网友:
【3楼】 ndust
不是这样的,是文件名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改正了

网友:
我也修改了一下,程序上传了,有仪器的试一下。

保存数据、保存图像、导出csv,导出bin都做了修改。

网友:
V3.1正式版已经上传,修正了这个问题,并在文件已存在时弹出“文件已存在,是否覆盖?”的对话框。
当然,这个对话框也是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