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参照MikroKopter的电调做了自己的电调,目前尚在调试中,我用8欧大功率电阻在AB相间模拟负载,PWM设为10时电流居然为0.6A(正常应该为11.1*10/255/8=0.055A),手头没有示波器,初步判断是NMOS关断不彻底造成的,驱动电路与MikroKopter的基本一直,手头没有BC817用9013代替了,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呢?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差不多啦!

你要接无刷电机试试,不然你要改程序的!

网友:
回LZ:
   马达是电感性负载,用电阻不能模拟马达的.一般地,PWM ON时,马达电流会有上升过程,PWM OFF时,马达电流会有下降过程,我们看到的电流是平均值.无刷电调要检测马达反电势过零点来换相的,电阻是不能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