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郁闷,翻遍家里也没找到一个P沟道管,充电器电路前级的BUCK电路能用下边的N沟道的完全

楼主(2009-08-29):
这是网站P沟道管的BUCK电路:

这是我想完全代替上边的电路的N沟道电路:(最好程序也先不修改):

谢谢。

网友:
有12V勉强能用

楼主:
自己再一想,好像不行,最前级推动后边推挽电路和PNP管都好像无法工作。

希望高手给指点下,给个合适的图,最好能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
谢谢wuly兄弟 ,12V是有的,不过我感觉前边的PNP管都好像不能控制,B级一直比E级电压高啊。你细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脑袋生锈了啊,真是太邯郸学步了!!!

想来网站的图是要在输出低电平或是悬空时,BUCK电路没有输出电压,以保护后级电池,于是在前级加一反相作用的场效应管。

当时我想先不用修改程序,用N沟道管也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就同时将前级的N沟道管换成了PNP管子,看来是画蛇添足了。直接PWM输出控制推挽输出不就行了,如图:

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能否完全替代原来的BUCK电路,谢谢。

网友:
明确的说,LS电路不行

网友:
明确的说,LS的LS电路不行 !
楼主位最下面一个三极管改为NPN就可行,程序改为要反相输出

楼主:
一下出来两个高手啊,看来高手都是夜猫啊。呵呵,当然,除了我。

我认为不错啊,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不行啊。

谢谢guanfu兄和牛仔兄。

网友:
图2  Q9改NPN

网友:
【4楼】 neranihc
不可行的原因是些电路没有电压放大,输出幅度就是PWM的幅度,不足以驱动MOSFET。

【6楼】 cowboy
【8楼】 wuly
简单的改成NPN管会引起上电时,PWM还没开始工作,这段时间MOSFET已导通了,而且程序要改这PWM反相。

楼主可以试试下面电路,不用改程序,且上电IO悬空时MOSFET也不会导通。

楼主:
明白了,谢谢。

真羡慕cowboy兄的模电功夫啊。

网友(2009-12-26):
回复 网友A:

不能呀,PWM再过个12V的三极接过去,相当于转下电平就OK了,可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