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hebj提出的(网站逻辑分析仪)的关于上位机程序的第一个问题。程序上传

楼主(2009-08-30):
修改了hebj提出的(网站逻辑分析仪)的关于上位机程序的第一个问题。程序上传。

hebj :
1.
在测试后,比如保存数据文件为abc.dat,同时再导出数据为abc.csv,这时abc.dat将损坏,且并没有生成abc.csv
只有2个文件不同名时才正常。
我的系统是win2ks

~~~~~~~~~~~~~~~~~~~~~~~
源代码我刚才看了一下,不光楼主提到的,只要在保存数据文件、或者保存图片文件,或者导出csv或者bin时,都会有这个问题,他们调用了同一个控件,等我的分析仪到了,我来改一下,试试。原因应该是保存时间较长,控件不可重入导致的。分成若干个控件或者相斥使用应该能解决。

现简单的修改了一下,哪位有分析仪的先试验一下,我的没到,不能试验。
为了防止错误,我把程序界面的标题改为(临时),以免混淆。另外:开源的东西的版本控制是个问题。

网友:
你是第一个修改源代码并上传的网友,仪仗队出来。。。

网友:
不过,我试了一下,还是有个问题:
当保存数据为abc.dat后,再导出csv时,如果在文件名那里输入abc.dat,本来应该是生成abc.dat.csv的,却生出了abc.dat,并把abc.dat覆盖。同样,生出bin、dat、bmp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建议,先检测后缀名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再在文件名后面加上合法的后缀。这个问题我在V3.1正式版里面已经改正,并加上文件存在的提示,可作参考。

楼主:
我没有加那么多判断,只是针对第一个问题简单修改了一下。

原有的问题产生是因为保存数据没有完毕,选择导出数据,这是dlgsav已经执行,所以文件名没有改变,所以导出的数据存入了abc.dat,而不是abc.csv

网友:
高手们都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