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用什么电池供电?

楼主(2009-08-30):
正在备战几年的电赛,我的小车用的是步进电机,比赛一般有要求小车不能外带电源,这就要求车上要有电池。但我的是步进电机,297+298驱动,电流比较大。要12V的电源供电。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样的电池比较好,电流大,容量大。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
1000mAh手机锂电 X 3

网友:
还是蓄电池能量要大点,LI电池太贵了,,

网友:
工包20元的锂电貌似也不错

网友:
10节镍氢电池组成的电池包应该可以,成本再50-100元

网友(2009-12-29):
可以用聚合物锂电, 用三片就可直接输出12V, 或者用四片加稳压. 实现5AH12V的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2011-09-05):
可以用笔记本电池的电芯3串2并来做 三洋电芯还可以 最大的有2600mAH 价格在30元左右一节

网友(2012-01-07):
正遇到同样的问题 先mark一下

网友:
一般的作法就是用锂电并连,ok

网友:
11.1v的航模用锂电行么,2200mah 35c的,100元左右。你用298肯定能满足要求,航模的瞬间电流会超过20A

网友(2012-02-08):
回复 楼主:
正在备战几年的电赛,我的小车用的是步进电机,比赛一般有要求小车不能外带电源,这就要求车上要有电池。但我的是步进电机,297+298驱动,电流比较大。要12v的电源供电。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样的电池比较好,电流大,容量大。有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吧!!谢谢!!!

用锂电池是个折中的方案
铅酸成本低,但是笨重
对于要移动的设备,尤其是车辆
增加自重,也会增加耗电量
减少续航时间
锂电池分锂聚合,锂离子,磷酸铁锂,锰锂
第一个相对所有,性价比高,大放电效果好,容量大,便宜。就是最不安全,不适宜小电流放电
第二个相对安全,不适宜大电流放电,性价比一般,容量不算大,诺基亚E72用的就是
第三个相对所有最安全,性价比较第二个要好,容量大,大放电特性好,但是中值电压低,80%的能量集中在3.2V以上,能量重量比最小
第四个相对第三个,安全性差不多,性价比最低,容量较大,大放电特性好,中值电压比第三个高

性价比由高至低:1,3,2,4
大电流放电能力由高至低:1(3),4,2
小电流放电能力由高至低:2,4,3,1
容量由高至低:1,3,4,2
安全性:3,4,2,1
能量重量比:1,2,4,3
中值电压变化:4,3,2,1

因为L297只有半步级分频,步距细分太少,所以在低速行进中会有很大的机械抖动
而且一般12V步进电机都是单极四相居多,相电流都不会超过1A,所以旋转扭矩都不及5V以下的步进电机,最高转数也不会太快
为了弱化抖动,车辆几乎都需要减速增矩的减速器,机械结构自重和电池重量以及续航时间都要平衡考虑

再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加我
QQ:316191056
QQ: 253182633
注明意图

网友(2014-10-16):
MARK。楼上分析很专业。

网友(2014-12-01):
可以用笔记本电池的电芯3串2并来做   最大的有2600mAH 价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