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我的usb转串口—PL2303HX

楼主(2009-08-30):
前不久制作了一个USB转串口工具,经过多日的测试。此工具性能稳定~可以说没有罢工过,现特地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此贴首发地址:http://www.designmcu.com/thread-243-1-1.html
刚打样的双面板:

以上是3D效果图,打样的双面板已到,已测试几天。性能相当稳定~稍后会加上实物图。跟多的3D图在这里:http://www.designmcu.com/chanpin/usbto232/

附上单面板的原理图+PCB+安装图的PDF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6123.pdf(文件大小:38K) (原文件名:USB2RS232.pdf)
PL2303驱动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76124.rar(文件大小:2.70M) (原文件名:PL-2303HX驱动.rar)

楼主:
占楼备用~~

以上图片用手机拍摄不是很清楚,苦于身边无数码相机。稍后会附上清晰大图

网友:
USB接口为何使用A型?

网友:
我感觉PL2303HX的性能相当稳定,当年做西门子手机的串口刷机线,只能用这个芯片才能达到1500000bps的速度,而且内部的数据缓存也够大,14MB的刷机固件只需要3分钟就烧到手机里了,而且通信稳定不报错。

楼主:
回复2楼:USB接口为何使用A型?
————————————————————————
因为我身边只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口子,以后会慢慢改进~~

网友:
最好找个金属小盒装起来,GPRS模块天线或手机在边上容易出错

网友:
楼主的3D图是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Re wlhj521334 吴磊:
eagle + eagle3D + povray

网友(2010-01-14):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PL2303HX的性能相当稳定,当年做西门子手机的串口刷机线,只能用这个芯片才能达到1500000bps的速度,而且内部的数据缓存也够大,14MB的刷机固件只需要3分钟就烧到手机里了,而且通信稳定不报错。

我手头就有一要这样的线,不用西门子手机了,想利用刷机线来写ST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0-03-03):
eagle + eagle3D + povray
能不能说得仔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gle + eagle3D + povray
能不能说得仔细一点?

图做的不错,同问。

网友:
3.3V的行不行?问问

网友(2010-05-18):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5V----3.3V的电路?就算是个稳压管也行啊,就是没有这个电路。

网友(2010-06-26):
回复 网友C:

芯片内部自带的

网友:
= =楼主。我在图上看到FTDI的标志+PL2303?假的吧。
FTDI的话应该是FT232RL或者FT232BL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gle + eagle3d + povray
能不能说得仔细一点?

eagle画图软件需要装eagle3d插件才能生成3D文件,而这个3D文件需要povray才能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 =楼主。我在图上看到ftdi的标志+pl2303?假的吧。
ftdi的话应该是ft232rl或者ft232bl吧。呵呵

eagle3d插件贴的标签而已,要贴什么旧帖什么,不影响实际用途

网友:
usb转TTL电平232模块
    尺寸23*10mm(包括全部应用元件),接上5V电源和USB的D+、D-信号即可工作,232信号有TXD、RXD、CTS、RTS和DTR、DSR(板上已将这二个相连后引出),接囗引脚为2.54标准间距。

网友(2012-05-31):
最近弄了一个PL2303HX,检测8S充电器,交换一下TTL端的TX和RX就正常了,速度很快的。

网友(2012-07-09):
pl2303便宜实用。。。

网友:
服了......这么多照片居然没有一张清楚的.

网友:
不错,我之前弄的老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