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养护的新方法

楼主(2009-08-30):
讨论一下撒。。

最近用了快三年的U盘终于出现了故障,有了坏道,,,确切的说是有了坏了扇区,,数据老是出错了..HDTUNE一查,有坏扇区
又去买了一个新的U盘来准备接替现有U盘的工作了..
为了不使新的U盘也落得这样的下场,我到网上搜了下U盘的使用方法,但网上大抵都是一个人写出来的,如下
-------------------------------------------------------------
正确插拔U盘:绝对不要在闪盘的指示灯闪得飞快时拔出闪盘.因为这时U盘正在读取或写入数据.中途拔出可能会造成硬件.数据的损坏.
不要在备份文档完毕后立即关闭相关的程序.因为那个时候U盘上的指示灯还在闪烁.说明程序还没完全结束.这时拔出U盘.很容易影响备份.所以文件备份到闪盘后.应过一些时间再关闭相关程序.以防意外,同样道理.在系统提示[无法停止"时也不要轻易拔出U盘.这样也会造成数据遗失.
注意将U盘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不要让U盘口接口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否则容易造成表面金属氧化.降低接口敏感性.
不要将长时间不用的U盘一直插在USB接口上.否则一方面容易引起接口老化.另一方面对U盘也是一种损耗.
-------------------------------------------------------------
也有的加上了句
--------------------------------------------------------
5. U盘的存储原理和硬盘有很大出入,不要整理碎片,否则影响使用寿命。
3.有些品牌型号的U盘为文件分配表预留的空间较小,在拷贝大量单个小文件时容易报错,这时可以停止拷贝,采取先把多个小文件压缩成一个大文件的方法解决。
--------------------------------------------------------

但是,基于我对U盘内部原理的了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U盘的寿命限制有一个主要的参数就是FLASH的擦写次数,,一般的都是号称10万次。只要有一个扇区擦写的次数多了,U盘整体的寿命就降低了(木桶理论)。如果一个扇区出了问题,U盘也就完结了(跟我现在的这个一样)。数据老是出错。

通俗的来讲,U盘的存储是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来的,每个文件在U盘中占用若干个扇区,我们写入一个文件的时候,就对一部分扇区进行了一次擦写的过程,读文件没有影响,不算擦写。其实硬盘也是这个样子,硬盘中也是一个扇区一个扇区来操作的。

根据U盘的擦写次数跟存储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果让U盘的所有扇区的擦写次数都差不多的增加,那么这个U盘的使用寿命就会增加(还是木桶原理)。

U盘在默认情况下删掉一个文件不是放入回收站而是直接删除了,,这样,这个文件占用的那部分扇区就空出来了,下次再写文件的时候就容易再次写放这些扇区,久而久之,这部分扇区的寿命就到了。整个U盘也就玩完了。

U盘即使在删掉一个文件后,最好是它所占用的扇区还能占据着,直到U盘其它的扇区也都满了,再用这些扇区,这样一来,各个扇区的擦写次数会相对的一致起来,U盘整体的寿命就会增加。

一个好的办法就是给U盘增加回收站,默认情况下U盘很少有回收站的,都是直接就删掉了,,
在桌面上右击回收站,点属性,设置U盘回收站的大小即可了。。

看来,回收站的作用不仅仅是能恢复误删的文件,对增加硬盘,U盘的寿命也是有好处的。。

------------------------------------------------------
刚才手中的两个U盘,只有一个可以通过XP系统设定了回收站,另一个U盘怎么也没设置成,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能设置回收站的,自己建立一个文件夹起名回收站,要删文件的时候拖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尽量减少零碎文件的存储,一方面是提高写入速度,另一方面减少擦写次数。

零碎文件先压缩打包后再写入U盘,读取时再解压缩。
虽然多了压缩过程,但也比直接写零碎文件速度快的多。

楼主:
对,零碎文件,一般也就写了一个扇区的头几十个字节,,,写的次数多了,,一个扇区的后面的字节还没写过,,,就是没使用过,也比较容易坏U盘。

网友:
U盘在默认情况下删掉一个文件不是放入回收站而是直接删除了,,这样,这个文件占用的那部分扇区就空出来了,下次再写文件的时候就容易再次写放这些扇区,久而久之,这部分扇区的寿命就到了。整个U盘也就玩完了。

U盘即使在删掉一个文件后,最好是它所占用的扇区还能占据着,直到U盘其它的扇区也都满了,再用这些扇区,这样一来,各个扇区的擦写次数会相对的一致起来,U盘整体的寿命就会增加。

一个好的办法就是给U盘增加回收站,默认情况下U盘很少有回收站的,都是直接就删掉了,,
在桌面上右击回收站,点属性,设置U盘回收站的大小即可了。。

---------------------------------------------------------------

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文件系统是否会用“脏”了的簇,而不用还没有写入数据的呢?

U盘的控制芯片难道没有机制处理flash的坏块?

期待高手

楼主:
其实关键是想知道windows在新建文件的时候,如何在那么大的空间里就选择这几个簇的,,

是随机的,还是有固定程序算出来。。
这个不太清楚了,,

期待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2014-04-26):
U盘还要养护? 几十块的东西,不至于吧?

网友A:
除了单片机,工业用的 FLASH外,U盘,固态硬盘,哪个说是10万次的擦写寿命???

网友:
tlc的也就几百次的擦写寿命

网友:
不知道有用没有。。。

网友:
这个工作是硬件做的,固态硬盘的关键就做这个平衡。

网友:
正常U盘控制器应该有磨损均衡机制,所以对一个扇区的频繁的删除写入操作应该对寿命没有影响,你访问所谓的物理扇区其实是U盘控制器调度的结果,每次擦写和删除的扇区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制定专一扇区

网友:
自己建立一个文件夹起名回收站,要删文件的时候拖过去就可以了。----一直是用这种方法使用U盘,今天才知道这样用有这好处!

网友:
正常U盘控制器都有磨损均衡机制和坏块标注机制。不过不要在读写的时候拔插倒是要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单片机,工业用的 FLASH外,U盘,固态硬盘,哪个说是10万次的擦写寿命??? ...

U盘里面就是flash,写入次数就是十万次,包括sd卡,tf卡都是。自己不懂别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里面就是flash,写入次数就是十万次,包括sd卡,tf卡都是。自己不懂别乱说! ...

TLC        1000次
MLC       10000次
SLC        4万-10万次(这个也是前几天看论坛才知道不同制程的slc擦写次数不一样)

网友:
随便用根本不用你担心,买商务优盘。买slc制成的,不求最大,够用。现在优盘自己就可以随便组装,主板加头子15元,壳子好的5元。你自己选择好的佛拉屎芯片就行了,当然需要看主控支持否。用大牌子的佛拉屎。优先选择slc,mlc制成的。好的优盘读写速度250M/S了,比硬盘还快

网友C:
帖子发自2009年,那时TLC还没量产,SLC仍是主流,10W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发自2009年,那时TLC还没量产,SLC仍是主流,10W次没问题

但是每个时代都存在残次品\黑片什么的
LZ的U盘估计就是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