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怎么了,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9-08-30):
前些日子在网上买了1块JLINK,用了一段时间,可是突然有一天就用不了了!开始我还以为是ARM板的问题(我用的是ZLG的LPC213X开发板),可是后来我又换了几块ARM板(包括2块智林测控的LPC213X最小系统板,还有万利199STM32板),结果还是出现那样的错误!我就认定是我的JLINK V7出现问题了!可是前2天我又在网上买了一块JLINK V7,结果还是出现那样的问题!

插上ARM板,打开J-FLASH,出现下面是提示的错误: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输出的那几个排阻没焊好。你仔细检查下就能发现有虚焊了。

楼主:
刚刚换了个20针的排线,虽然能在STM32的板子还有LPC2148的板子上检测到了,可是在LPC2138的2块板子上均未能检测到!
换了JTAG模式和SWD模式都不行!
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类似 我是自己用 论坛里面的固件和PCB自己做的JLINK V7 出现图上的问题 麻烦哪位高人指点一下。硬件应该是没有虚焊

网友:
哪位大虾帮顶一下啊

网友:
应该不是固件的问题吧 论坛下的

网友:
就是虚焊,RN1那里!

网友:
RN1是哪里

网友:
快问啊,我也这样啦,高手出来啊

网友:
就那么点信息,咋分析?

查查BOM,查查有没有虚焊假焊,别的也没啥建议

网友:
应该没有虚焊假焊吧 基本上都检查过 应该固件没有问题,因为有大侠DIY出来过。电路上那些和JTAG连接的电阻啊 跳线啊 什么的 是不是有些该不焊的

网友:
谁指点一下啊   应该没有虚焊吧  我来来回回焊了N次

网友:
修改下SN试试

网友:
如何修改SN啊  我是新手 不懂

网友A(2009-10-14):
一直没解决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呢
麻烦高手们给个具体的指点
我把三极管都换了
只不过用的不是排阻 而是单独的电阻
很郁闷的啊
跪求哪位大侠指条明路
SN如何修改

网友:
想全功能的话
需要在J-Link Commander的命令行下依次运行如下命令
Exec AddFeature 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Exec AddFeature JFlash
Exec AddFeature GDBFull
我帮大虾总结了一些大家可能用到的东东:

在JLINK的command下依次运行如下命令

Exec SetSN=XXXXXXXX    ;添加SN
Exec AddFeature RDI     ;添加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添加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添加FlashDL
Exec AddFeature JFlash  ;添加JFlash
Exec AddFeature GDBFull  ;添加GDBFull

网友:
你的问题还有可能RESET不是很好,公板的R40电阻原来为100欧,换个10欧的看下!

网友:
退回去修把。 何必自己折腾。

网友:
会不会是TCK,TMS,TRST,TDI这几个引脚没有接上拉电阻的缘故,我看了JTAG的原理图里有的是带上拉电阻哦,有的不带,不知道楼主你的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片拍下上传!

网友(2009-12-09):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怎么办?接口以前用ULINK的。按厂家的意思,接了RESET直接接芯片RESET,然后,第3。5。7。13脚上拉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
s64到输出那里出现虚焊现象

网友:
驱动重装看一看~

网友B:
我Jlink V8 也是这个问题:一直出 TCK(pin9)low的错误。一直也在关注这个帖子。
刚才终于搞定了!

我们板子上是2.0间距的Jtag口,中间用了一块小板转了一下。
问题就出在转接小板上。小板上有一个跳线帽,把TCK和RTCK短接了!!!!
把RTCK接地或者不要跳线帽就OK了!!

问题可能不一样,但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吧!

一点不经意的小事,害死人啊!

网友(2014-09-02):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解决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呢
麻烦高手们给个具体的指点
我把三极管都换了

下一次下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Jlink V8 也是这个问题:一直出 TCK(pin9)low的错误。一直也在关注这个帖子。
刚才终于搞定了!

一会一会的,也不是每次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