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STM32F103VBT6 直接读取OV7660(30W 摄像头)数据送HX8347 TFT显示成功(全新思路,申

楼主(2009-08-30):
STM32F103VBT6超屏 128MHZ,TFT实时显示OV7660达20帧/S
已经解决OV7660高速数据同步读取问题(非FIFO,为I/O 模拟读取)

网友:
...好强。。。超到128M。。。

网友:
128M,估计可以冲击到30帧了

网友:
STM32,上次超频到160M。。。

楼主:
一个比一个强

楼主:
OV7660可经过适当的处理直接挂在任何带外部存储总线的MCU上读数据,呵呵
计划挂在STM32 FSMC上实验了

网友:
107的我超到225M 稳定运行了半个多月了,很稳定。就是芯片有点温温的。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全新思路”,可以介绍一下吗?

楼主:
解决OV7660高速数据同步读取问题,具体方法请看代码,说白了也很简单
====================================================================================================
常规MCU读取摄像头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是不停的检测PCLK信号(速度超慢)或接FIFO(成本问题)的方法
对于专用的ASIC或DSP都带有专门的同步并行接口(PPI)来高速获取摄像头传感器输出的数据

网友:
【11楼】 AVRman :
107的我超到225M 稳定运行了半个多月了,很稳定。就是芯片有点温温的。
-----------------------------------
强。

不知道能否10片并联运行,达到2.25G ?

楼主:
现在流行超频?
不知道“并联”是怎样并联哦
225M,夸张

网友:
楼主好像没说明怎样连线的,呵呵,看程序好像ov7660连在了PD口上~

楼主:
电路连接看.H文件或硬件初始化函数
搞这些的看这些代码应该都没问题呢

网友:
问下楼主,你是不是自己用GPIO产生PCLK,然后立即读取数据?那CLK_init_ON();和CLK_init_OFF();是做什么用的呢?难道说读完一帧图像之后,需要给一些持续的PCLK?还有,代码中
if(value&0x0800){m++;}
    if(m>5)
{
}
是做什么的?

网友:
楼上的,不只是每一帧要给一些持续的clk,而是每一行都要给,具体看ov7660的时序图。

楼主:
代码更新:

楼主:
LCD接线定义:

#define DATA_LCD_PORT GPIOE->ODR // 16BIT LCD—TFT DATA BUS

#define LCD_RST_BIT  GPIO_Pin_1
#define LCD_RD_BIT   GPIO_Pin_5
#define LCD_WR_BIT   GPIO_Pin_4
#define LCD_CS_BIT   GPIO_Pin_2
#define LCD_RS_BIT   GPIO_Pin_3
#define LCD_BL_BIT   GPIO_Pin_0

楼主:
OV7660  SCCB BUS :

#define SCCB_SIC_BIT     GPIO_Pin_7 //SCL 接4.7K上拉电阻
#define SCCB_SID_BIT     GPIO_Pin_6 //SCD 接4.7K上拉电阻

#define SCCB_SIC_H()     GPIOA->BSRR = SCCB_SIC_BIT;
#define SCCB_SIC_L()     GPIOA->BRR =  SCCB_SIC_BIT;

#define SCCB_SID_H()     GPIOA->BSRR = SCCB_SID_BIT;
#define SCCB_SID_L()     GPIOA->BRR =  SCCB_SID_BIT;
/**/
#define SCCB_SID_IN      SCCB_SID_GPIO_INPUT();
#define SCCB_SID_OUT     SCCB_SID_GPIO_OUTPUT();

#define SCCB_SID_STATE         GPIOA->IDR&0x40

楼主:
OV7660  Color_DATA  BUS :
STM32F103VBT6  GPIOD [0--7]

楼主:
OV7660 时钟:

#define XCLK_H                    GPIOA->BSRR =  GPIO_Pin_8;;
#define XCLK_L                    GPIOA->BRR =   GPIO_Pin_8;;

楼主:
因为是STM32 读OV7660再送TFT显示,获取图象保存和图象处理将更加简单

网友:
为了提高CPU利用率(RTOS),可不可以在HREF的上跳沿(中断)之后关闭硬件PCLK,然后发个信号量,阻塞的线程开始使用软件产生PCLK读取数据,同时判断HREF的电平,如果HREF变为低电平,则打开硬件PCLK,并再次阻塞自己,等待下一次HREF的上跳沿。

每次VSYNC的上跳沿中断,重新初始化液晶。

看DATASHEET好像是这个时序吧,请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要想弄个酷估计无望了....

网友:
呵呵,帮忙顶。顺便问一下MT9D112进展如何?

网友:
太酷以至于直达商业级别了……

网友:
那个更新代码下载不了了,

有意思,如果达到30帧估计应该不错了,就看不出抖了。

网友:
【31楼】 icer1

积分:124
派别:
来自:深圳
太酷以至于直达商业级别了……
===================================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在摄像头后面加个FIFO,用帧同步做外部中断就省心了,不用占用太多的运算周期去等待读数据。可以用AL422这样的廉价视频FIFO

网友:
楼主好强呀,STM32性能有这么好吗?

楼主:
【38楼】 fengpc
积分:144
派别:
来自:
在摄像头后面加个FIFO,用帧同步做外部中断就省心了,不用占用太多的运算周期去等待读数据。可以用AL422这样的廉价视频FIFO
=====================================================================================================================
AL422这样的廉价视频FIFO  ,电路早已经建好,调试中呢

楼主:
【39楼】 zzwuyu 微凉的晚风
积分:170
派别:
来自:郑州
楼主好强呀,STM32性能有这么好吗?
===========================================
过奖呢

上面视频为证,关键是控制OV7660的思路,呵呵后

楼主:
实验了下摄像头+激光笔测量距离(图象:640*10 RGB565),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
学习下。最近也打算尝试下这个

网友:
更新的代码下不了哦!

楼主:
是下不了了,联系我吧,发给你

网友:
不是吧,21楼到24楼都是描述硬件电路接法的语句哦,剩下就都是STM32F103VBT6的最小系统了

网友:
【42楼】 wangguanfu
积分:1560
派别:
来自:生于四川,奔波于苏浙浮华之间
-----------------------------------------------
实验了下摄像头+激光笔测量距离(图象:640*10 RGB565),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
楼主好强呀,是否详细介绍一下测量距离的可行方法?
能留个联系吗?没有淘宝帐号,想汇款买个。

网友:
楼主还是做个STM32的开发板吧

网友(2009-09-29):
有钱啊,用这么好的万用表

网友:
都是 超频高手啊
!1!!

网友(2009-11-20):
用AL422搞定没?

网友:
这个贴子应该 Cool .
不然太不合理了.

网友(2009-12-24):
正需要HX8347

网友:
mark 一下吧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小弟我佩服啊,呵呵,

楼主:
新代码的地址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用DMA的方法读取CAMERA的图像?

PCLK接TIMn_TRIG作为DMA的触发,DMA大小设置为一行的长度。
DMA中断切换DMA的buffer,并置位一个flag。
主程序根据DMA中断置位的flag将相应的buffer数据发送到LCD(或许可以用FSMC+DMA?)。

楼主:
【71楼】 zl1ji :
不太理解STM32的DMA响应需要的时间,暂时实验,找时间实验下

我的上面的代码,不管PCLK的,

网友(2010-02-20):
什么时候出OV7670的呢? 期待中!

网友:
非常棒啊。

请问楼主:哪种手机摄像头的成像质量比较好?推荐个型号

网友:
等待收货学习

网友:
强哦!恶补一下,看看怎样才能达到30帧VGA的效果,那就牛了

网友(2010-05-1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有没有OV7670的寄存器配置例子?急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正在调试这个ov7670模块,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可以加你为好友吗?我的QQ号:605310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