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9-08-30):
用silicon laboratories编译环境下载程序到芯片时,出现target could not be reset,还会有communicat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ecified debug adapter.但是连接什么都没问题,一直能用,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非常着急啊,各位大侠,帮个忙

网友:
1.020可能挂了
2.适配器插反了或只插了单排
3.reset EC-2或EC-5

网友:
如果重新再拔插一下仿真器都不行的话,你的020可能挂了!

网友:
找到目录C:\SiLabs\MCU\Utilities\USB Reset
打开USB Debug Adapter Firmware Reset.exe
点击updata Firmware
如果这都不行,建议换片020

网友:
几种情况:

1.020芯片坏了.
2.JTAG线连接线是否对.
3.JTAG线连接是否松动.
4.EC5调试器里面有芯片坏了.